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2024-04-12):
朋友送的说是进口微型电容,电桥测得(微调联基本上全部旋到最大容量位置):AM双联160p/100p,FM双联40p/40p,微调全部旋到外侧AM为150p/90p

网友:
内容描述了电容的容量,是要我们猜你要问什么问题吗?

网友A:
FM连太大了,是不是电桥不行,一般要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FM连太大了,是不是电桥不行,一般要小很多。

FM用40p可变完全没问题,无非是电感取小一点儿,国外很多都是40p,我国常用30p

网友:
有些地方FM髙端100不是108,电容大些没有问题。

网友:
小日的FM是76--90兆,40P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