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个辐射检测仪(玩具)

楼主(2024-04-12):
之前有网友尝试过摄像头检测辐射,还有硅光电池检测辐射
一直想着更便宜的光敏电阻是否可行,设计了验证一下
根据数据手册,xya射线都在CdS材料的光敏电阻的波长响应范围内,理论可行

实测数据光敏电阻在高阻态时,响应很慢,但是灵敏度可以
黑暗下几分钟之后15MR+高阻态,微光下可以立马响应到9MR
所以使用两颗三极管放大1000倍,可变电阻来做衰减,让他响应能符合指示范围

光敏电阻支持150V,理论上电压越高响应会越快,灵敏度方面应该能做到更高
因为这个超出官方数据手册范围,所以实验性质测试,欢迎探讨

网友:
测一下"汽灯纱罩",看看有没有较果

补充内容 (2024-4-13 12:53):
效果

网友A:
这搁哪找到资料,波长都写不对。

300nm 都到紫外段,快肉眼可见了,还在说 X 和 γ;

X 射线波长 0.01nm - 10nm 范围;γ 射线更短,一般认为 <0.01nm .
靠光敏电阻探测γ? 说γ干扰电路产生噪点还更可信一点。

网友:
真是谢谢 专业

网友:
x射线辐射监测说好像是锗漂移二极管还是硅漂移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搁哪找到资料,波长都写不对。

300nm 都到紫外段,快肉眼可见了,还在说 X 和 γ;

专业的医学网站资料竟然有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医学网站资料竟然有假

百度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医学网站资料竟然有假

民用领域还是盖革管最皮实。

不是说半导体的不好,是在高辐射情况下半导体自身撑不撑得住都值得商榷。
再高端上闪烁体,但配套的光电倍增管也基本是真空管形式。

楼主:
百度搜索结果排名的第一的医学网站
https://www.baidu.com/s?ie=UTF-8 ... 4%E6%B3%A2%E9%95%BF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搜索结果排名的第一的医学网站
https://www.baidu.com/s?ie=UTF-8&wd=%E6%A0%B8%E8%BE%90%E5%B0%84% ...

0可信度,DUV光刻机光源都到193nm的波长了

网友:
伽马射线波长 短于0.1埃(1埃=10的-10次方m)
常用的X射线波长范围大约在0.008纳米到0.031纳米之间。

网友:
一般还是盖格管可靠,只是贵些,娇气些,需要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搜索结果排名的第一的医学网站
https://www.baidu.com/s?ie=UTF-8&wd=%E6%A0%B8%E8%BE%90%E5%B0%84% ...

39健康网不就是虾扯蛋呢

网友:
我的回复呢?被删了?也不违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