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的三轮车充电时,2楼家里的WIFI就失效了

楼主(2024-04-12):
充电器插座上加了电源滤波器还是不行,一充电家里的WIFI就失效了,充电器拔掉WIFI就恢复正常,也换过充电器,没用

网友:
这么牛B的充电器,没让三轮车飞到2楼,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网友:
拿铁壳子把车和充电器罩住

网友A:
有影响的东西 仔细排查

网友B:
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
建议更换一个好点的充电器吧。
另外,Wifi是双频的还是单频的?

网友:
用老铁芯变压器充电器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
建议更换一个好点的充电器吧。
另外,Wifi是双频的还是单频的?

72V(6个12V)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的东西 仔细排查

就是充电器影响啊,充电器拔掉WIFI就恢复正常

网友:
是电磁干扰,没有设备不好查,纸上谈兵更难啦,更换双频的路由器试试呢?

网友:
充电器的强辐射,屏蔽了周边磁场,把充电器放到一个铁桶里试试,铁通接地

网友:
插座上加滤波器效果一般,我试过,如果能在充电器里加滤波器效果会好得多

网友C:
1、拆开充电器,将缺失的EMI相关的元器件补全,难度大、麻烦。
2、用通风金属壳、金属网罩将充电器罩起来并可靠接地,难度低、麻烦。
3、舍弃,买个合格的充电器,难度低、伤钱包。
4、换路由器,治标不治本,伤钱包。

贴主描述简单,没说你这充电器是不是接地了,也许就是没做这个简单的操作造成干扰大增。
如果电源线是双芯线,换之,换三芯线,保证供电端的PE线可开有效。或者直接在车旁打个铁桩,充电器地线接铁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拆开充电器,将缺失的EMI相关的元器件补全,难度大、麻烦。
2、用通风金属壳、金属网罩将充电器罩起 ...

充电器是2根线的,没接地,今晚按你说的去试试看,但愿有效,感谢大家指点回复

网友:
换过充电器是说换同样型号的还是换更好的品牌货?

网友:
不知道调调wifi的信道会好不。

网友:
换个好点的充电器。

网友:
大约路由器也该换了

网友:
换个路由器了!!

网友:
估计是路由器电源输入带进去的干扰,让路由器不能正常工作,加个滤波器呢

网友:
不是有12V的铅酸电池么,路由器用电池单独供电试试,正常了就是充电器的传导干扰大,还不行就可能是充电器辐射干扰大了,按说铅酸电池充电器的开关频率不会超过100KHz,辐射干扰应该不至于干扰到2.4G和5G的WIFI,感觉还是充电器传导骚扰不合格,去买个正规过3C的充电器吧,不然对其他电器都有影响

网友:
说明充电器质量太差造成电网干扰,还是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
滤波器放在充电器一侧更好。

网友:
充电器质量太差

网友:
充电器质量太差造成高频谐波窜入电网干扰

网友:
别听什么电磁干扰,频率差的不是1星半点,1个2.5G,一个几十K,估计就是你家线路的问题。

网友:
把充电器和路由器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