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放一组18650/21v8000mAh容量的简单测试数据

楼主(2024-04-12):
网购回来给老乡电磨机用的,电力持久。
早几天遇到我说:电磨机20多天不用,想用电磨机的时候给电池进行充电,充很久充电器不转灯了……
他拿来后,我只能帮他一节一节地进行放电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

电池结构:5串4并

楼主:
习惯用万用表式的老土师傅,用简单工具来进行故障分析、诊断。
本次,只给电池放电,不进行充电先。
看内部电池,标称2200mAh的/个,所以有些电池测量容量有8800mAh……^_^

网友A:
然后呢?是不是某节报废了?

网友B:
  8800mAh?怎么会有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是不是某节报废了?

看数据,电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800mAh?怎么会有恁大?

容量2.2AH的电池,四并为8.8AH。

电动工具使用一段时间居然还能足容,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2.2AH的电池,四并为8.8AH。

电动工具使用一段时间居然还能足容,少见。

看电芯印字,2200mAh的,外壳上实际只标8000mAh,应该是有故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电芯印字,2200mAh的,外壳上实际只标8000mAh,应该是有故事的。

标容量时知道留余量,良心商家。
也可能是电芯本身就虚标,厂家把虚标的容量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容量时知道留余量,良心商家。
也可能是电芯本身就虚标,厂家把虚标的容量扣了。

已全部放电完毕,等充满电后再测试最少容量的,看下电池是不是因为电路板均衡充有问题。如果是电路板问题,得换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容量时知道留余量,良心商家。
也可能是电芯本身就虚标,厂家把虚标的容量扣了。

该电芯,不排除二次封装的。
根据最多容量的电池来看,原电芯估计是2500-2600mAh的~

楼主:
充电中的情况

楼主:
经过单独放电(四个算一节)再用21v专用充电器进行充电,终于转灯正常了……

网友D:
那到底什么原因不拆之前不转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到底什么原因不拆之前不转灯呢、?

电池,是老乡在配合他的电磨机使用。具体为什么充电时不转灯,还不明了。
帮他的电池全部放电后再进行充电,暂且理解为相当于再来一次启动均衡模式吧……

网友:
技术人,非常好,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