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表请教

楼主(2024-04-12):
一台mf10表,平衡严重不好,Y字焊点怎么调也不行,请教各位调试方法,另外请教:平衡和磁钢失磁有没有关系,谢谢。

网友A:
平衡和失磁没有关系。

网友:
技术题,郑州小烧师傅上!

网友B:
我也入了2个MF10,平衡都不是很好。
我是按下面的方法搞好的,注意一定要用小功率的烙铁,前期先看懂这几张图,理解了再慢慢动手,不然MF10很容易就废了。视你好运!

防论坛水印,加大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了2个MF10,平衡都不是很好。
我是按下面的方法搞好的,注意一定要用小功率的烙铁,前期先看懂这几 ...

感谢感谢楼上。

网友A:
调节平衡之前,一定先检查指针是否平直对称,然后再调整配重,配重的原则是尽量做减法,不做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平衡之前,一定先检查指针是否平直对称,然后再调整配重,配重的原则是尽量做减法,不做加法。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平衡和失磁没有关系。

之前说过调整上上下,,,,调整后失磁。原因找到,原来是调整的镊子是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之前说过调整上上下,,,,调整后失磁。原因找到,原来是调整的镊子是铁的。

我觉得不至于吧,若回差较大或严重失衡可能会测不准。

网友D:
轻微微调可用快干指甲油,过重时用无水酒精减重,注意,每次调整,都要在充分干燥后再观察,不能急于求成,慢工出细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至于吧,若回差较大或严重失衡可能会测不准。

基本确定是这样了,一时之间大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本确定是这样了,一时之间大意。

实在无法理解,要不就是不小心碰到了游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在无法理解,要不就是不小心碰到了游丝?

没碰到游丝,但是镊子被磁铁吸到磁铁,所以我怀疑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碰到游丝,但是镊子被磁铁吸到磁铁,所以我怀疑是这样。

这样有点儿磁短路的效果,有防止失磁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轻微微调可用快干指甲油,过重时用无水酒精减重,注意,每次调整,都要在充分干燥后再观察,不能急于求成, ...

我用胶水,轻微的不平衡可以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胶水,轻微的不平衡可以解决。

用胶水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减重问题,化学上有相似者相溶一说,快干指甲油可以被酒精溶解,减重比较方便,其他胶水用前要试试用什么溶剂减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胶水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减重问题,化学上有相似者相溶一说,快干指甲油可以被酒精溶解,减重比较方便 ...

所以一点点的加,不能心急。

网友:
平衡与是否失磁应该没关系,但与重力有关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E:
检查指针与动圈十字,有时一边锡拖干净了还是重,拿指甲剪剪掉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指针与动圈十字,有时一边锡拖干净了还是重,拿指甲剪剪掉一点

感谢。

网友:
感谢感谢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指针与动圈十字,有时一边锡拖干净了还是重,拿指甲剪剪掉一点

请教,工厂是怎么样配重的?

网友F:
尖头烙铁,指甲刀是调整平衡最方便好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尖头烙铁,指甲刀是调整平衡最方便好用的工具。

我就是用烙铁焊上一点,然后用指甲刀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