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收音机223可变电容对应的磁棒电感应该是多少μH?

楼主(2024-04-12):
请问,收音机使用223可变电容,为了涵盖中波频段,磁棒线圈电感通常应该是多少μH?这电容容量数据中,5.5pf~141.6pf是容量可变范围?后面的+5pf~59.2pf是什么意思?

网友:
同理计算本振,就用本振的覆盖系数
(1620+465)/(520+465)

网友:
660+uH

“5.5pf~141.6pf是容量可变范围?”
----天线联范围

“后面的+5pf~59.2pf是什么意思?”
----本振联范围

网友A:
你自己能计算的。

1、得到AM的覆盖系数,就是1620/520=3.115,那么电容的变化范围就是3.115**2=9.7,

2、得到电容的变化范围。这个电容要在并上一个电容的,总共得到9.7的变比。(141.6+c)/(5.5+c)=9.7,c大约10pf 。
这个10pf,就是要并到可变上的,考虑到线圈本身有一定分布电容,可以用一个5-25的可变并上去,或者先不并试试。

3、知道最大电容量,最小电容量,就知道电感了。
譬如用个在线计算器
https://www.elecfans.com/tools/LCdianlupinlv.html

得到电感大概620u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能计算的。

1、得到AM的覆盖系数,就是1620/520=3.115,那么电容的变化范围就是3.115**2=9.7,

数学不好,不怎会算,惭愧。感谢讲解!

请问 “3.115**2=9.7” 的**是什么运算符号?

将620uh电感和5.5pf填入lc计算工具,得出的频率是2.7mhz,是否超出1.62mhz的频率范围了?

网友:
请问 “3.115**2=9.7” 的**是什么运算符号?

** 是二次方的意思,就是3.115*3.115
你贴那个图就有谐振频率公式。F要变化3.115倍,那么C就要变化3.115*3.115倍,因为那个sqrt是开方的意思。
这里的计算方法就是这么来的。

将640uh电感和5.5pf填入lc计算工具,得出的频率是2.6mhz,是否超出1.6mhz的频率范围了?

这个你算法不对,5.5p的电容要并上一个电容的。这个电容的容量来源于几个方面:
1、为了统调,一般要并一个电容上去,这个电容可能是5-15的可调。
2、那个线圈也有一点杂散电容,几个pf
3、周围的电路还有一点杂散电容,几个pf

所以你不能用5.5来计算谐振频率,应该是按照我的步骤。
1、先根据覆盖系数,计算出来并上去的这个电容应该多大。这个并上去的电容,就包含上面3个部分了。是总的并上去的。
2、电容的最大,最小值加上并的这个电容,再去计算电感量。

640的电感量,根据计算,偏大点了,620差不多。但是电感都是可调的,调节磁芯,变化范围较大。
你要做磁棒天线的话,线圈离开磁棒一头 大约1cm左右,是620就刚刚好了。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正一下即可。

网友A:
总共就用了你贴图上的那个公式,你仔细理解,就搞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就用了你贴图上的那个公式,你仔细理解,就搞懂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要学会自己算,本振、中频都要上论坛来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要学会自己算,本振、中频都要上论坛来问?

人家也许就是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的,他都说了数学不好,估计对平方和开平方都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也许就是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的,他都说了数学不好,估计对平方和开平方都晕了。

加减都晕

网友:
楼主看我从LC谐振的容抗和感抗一步一步推出公式给你。

网友:
CBM223P可变电容信号连容量与振荡连不同,信号连最大容量140pF、振荡连最大容量60pF,加上可变电容背后自带的微调电容,总容量分别是150pF、70pF。计算天线线圈电感量,可以按530kHz、150pF最大容量算,计算振荡线圈电感量,可以按985kHz、70pF最大容量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