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HDMI输入显示的笔记本电脑吗?

楼主(2024-04-12):
一般电脑上面都有HDMI视频输出接口,也就是可以外接额外的显示器进行显示。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笔记本电脑, 就是能够支持HDMI信号输入,然后在这台笔记本屏幕上显示?

网友:
  从USB口连接一个HDMI输入的视频采集卡就可以。通过与手机的OTG连接,手机也可以当作显示屏。

网友:
以前我的惠普笔记本附赠一个PCMCIA卡的视频采集卡 可以录制节目 除了常见的AV和S端子 还带一个MINI-HDMI口输入功能  但是当时没有高清电视所以这个口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HDMI协议决定了不能倒着传信号。电脑接受信号输入的要么古老的1394,要么USB。

网友:
想输入只能用采集卡,没有支持输入的笔记本,应该就没生产过,不存在的。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屏幕太小了,HDMI外接输入显示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