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D322怪事一件,请看看,谢谢。

楼主(2024-04-12):
好友送我海燕d322收音机一台,外观已经很破了,检查后通电,中波、短波收音正常,开机没有几分钟,中波一点声音也没有,短波正常,发现中波振荡线圈一个线断了,还好断的是线头,焊上后,调台有反应,调到台的频率,猫眼闭合,就是没有电台声音,底噪有的,电梯干扰信号也收到(电梯启动时整个中波噪音),电子管水平有限,在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时,不敢乱动,请大佬指点。以空连位置知道,540,648,792,855,1422等频率,猫眼闭合,喇叭出现电台静音的状态,感觉无从着手。

网友:
按照经验的快速方法就是:
先,检查波段开关。

按照课本的方法就是,逐级的检查各关键点的信号。从电位器那个位置,一分为二,前后开始查。

网友:
电子管轻轻摇摇它,按画圆方式

网友:
检查拾音插口、连线、以及相关的转换开关。应该没有大毛病。

网友A:
猫眼能闭合,短波正常说明中放6K4好的、检波6N2也是好的。中波不行,感觉有点矛盾。想不通,好比张山走路很方便到了广场,李四和张山一条一模一样的路,走不通。,我个人感觉是中波振荡线圈的问题,中波的本振频率不对。猫眼显示的信号只检测这个信号的电平高低,不负责确认频率的准确度。第二张图参考加磁棒线圈的,附图给大佬们分析

网友:
先把家里灯具充电器等电磁干扰设备关闭,再试机看看能不能正常接收。

网友:
建议清洗一下波段开关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眼能闭合,短波正常说明中放6K4好的、检波6N2也是好的。中波不行,感觉有点矛盾。想不通,好比张山走路很 ...

谢谢回复,并且提供图纸。问题可以确认,中波停振了,怎样着手搞?

网友:
“540,648,792,855,1422等频率”,是上海地区中波频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并且提供图纸。问题可以确认,中波停振了,怎样着手搞?

的确中波停振就是类似现象,那就是震荡线圈的问题,既然线圈断过一根线,也许也有其它线头断了,那个纱包线有可能受潮了,内部断了。要拆下来仔细量,重新绕。建议买个新的线圈。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现在问题是,以红灯711的资料(线路基本相同),6a2、6k4的6脚63伏,资料显示75伏,检查相关阻容没有问题,拔去6a2,换6k4,6k4的6脚也是63伏,以为短波正常,实际短波不正常,6a2d的1脚没有负2-4.8伏电压,此情况下短波也能够收到几个台,中波倒是有负4伏电压,但是播音听不出来,猫眼有显示,2极管、低放没有问题。问题的关键,到手时中波、短波正常收听,没有几分钟中波无声,检查振荡线圈断了一根,接上后没有正常过,6a2没有替换管,没有试,63伏的存在貌似中放也有问题?再麻烦各位老师指导指导。5脚219伏(2管相同)。6a2中波时7脚也有负0.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