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0/250空气联本振联垫整电容多大为好

楼主(2024-04-12):
本振联一一般用250P吧,垫整电容一般多大为好,我看有的用270P,有的用285P

网友:
云母电容即使是5%的误差,250P也要差正负12.5P了,大差不差。前几天捣鼓熊猫B701搭棚晶体管机器,应该是360P的空气连,垫振电容用的是430P,但那颗电容貌似给原主换过。

网友A:
有计算公式的,不过因为电容有个体差异,还有很多杂散参数,计算出来也不是非常准。

可能大概是1.1倍来着。

计算三点统调情况下天线和本振元件参数的PYTHON程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可以参考下。程序写的粗糙,勉强能用。我看统调的书的时候顺手写的,后来再没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计算公式的,不过因为电容有个体差异,还有很多杂散参数,计算出来也不是非常准。

可能大概是1.1倍来 ...

那大约是270P

网友A:
可能275-280之间来着,1.1多一点可能。我忘记这个数字了。  这个范围内都能统调的,影响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275-280之间来着,1.1多一点可能。我忘记这个数字了。  这个范围内都能统调的,影响不大了。

是不是285P的,空气联高端不那么拥挤

网友B:
270p最合理。
振荡连与垫整电容的容量比为1:1.06,圆整至接近规格。
垫整电容合适时中间统调点自动生成1000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285P的,空气联高端不那么拥挤

这个我没计算过。调整这个电容是会影响是否拥挤的。但是会导致统调不好。

调整这个电容,两头超那个方向偏,我没计算过。

你可以计算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0p最合理。
振荡连与垫整电容的容量比为1:1.06,圆整至接近规格。

我看944A用的是270P

网友C:
空气差容双连290pf/250pf,配LTF-2-3振荡线圈,使用中,在满足覆盖前提下,以中点1000khz统调效果来定夺垫整电容容量,多备几个电容,270pf,285pf,300pf,分别上机拉覆盖统调再查中点效果。中点统调极其重要,因为电台密集段在中点附近,实在无法,尽量做好中点统调,高端稍微失诣也可,低端调花片。

网友:
空气连,中段也可以调花片。差一点点能调节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差容双连290pf/250pf,配LTF-2-3振荡线圈,使用中,在满足覆盖前提下,以中点1000khz统调效果来定夺垫 ...

调花片的意思是什么,是微调电容吗

网友:
按出廠狀態的新品,250pF聯作爲本振聯,最佳墊整電容為273pF,此時的跟蹤誤差為+1.46%和-1.49%。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285P的,空气联高端不那么拥挤

是这样的,但是,垫整电容容量加大了,中频频率须调低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花片的意思是什么,是微调电容吗

动片组最外一片有多个开叉,可作调整某一段容量调整,意满足统调要求。见过一只红灯六灯机,高端花片有小指甲大小一块,竟调出45度。
290/250双连是三点统调效果最佳,也是容易调试的双连,只是局限中波,高端又显拥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片组最外一片有多个开叉,可作调整某一段容量调整,意满足统调要求。见过一只红灯六灯机,高端花片有 ...

还有这个窍门啊,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