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79万用表欧姆档调零问题

楼主(2024-04-12):
mf79万用表调零电位器连接的1.5k可调电阻坏。
换掉后,殴姆调零各档指针右偏到头,仍不能调零。
请教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欧姆各档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新电池也不行,是不是某个电阻坏了

10欧、100欧档凋零正常基本说明电阻元件正常。

1欧电阻档调零与电池电压、内阻、电池接触电阻、表盘切换开关接触电阻、表笔接触电阻(表笔线断丝等)、关系大。

网友B:
你换的肯定是1.5k可调电阻吗?

网友C:
先换新电池、把Ω调零电位器调在中间位置、调整1.5K可调电阻到指针归零。假如不能归零就是万用表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肯定是1.5k可调电阻吗?

是啊,上标1K5,但发现又坏了,阻值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新电池、把Ω调零电位器调在中间位置、调整1.5K可调电阻到指针归零。假如不能归零就是万用表还有其他问 ...

经验之谈,谢谢啦!这个小可调电阻太容易坏了,
焊前测试还好,焊上去稍微动了一下,就又不通了

网友A:
借贴问一下,我的MF47B,X1档不能归零,最多到3欧的位置。但是MF47F可以,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借贴问一下,我的MF47B,X1档不能归零,最多到3欧的位置。但是MF47F可以,是什么原因?

换新电池看看,X1档不能归零电池也许已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新电池看看,X1档不能归零电池也许已漏……

换了新电池也不行,是不是某个电阻坏了

网友:
万用表的表头是一个uA电流表。

1楼调不到零,是因为流过表头的电流过大。需要查找那些给表头分走电流的支路,看哪一个支路出了问题,比如50uA电流档的分流电阻是否开路了。

6楼的mf47调不到零,是流过表头的电流过小。除了要检查楼上指出的地方以外,该表的保险管及管座,也是一个易出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