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24-04-12):
第一次做胆机用6N2+6P14,做好后放了几首歌听,感觉还可以,今天开机喇叭里有哒哒声,电流声也大了换了电位器也不行,经检查也没有虚焊,是管子坏了还是有其他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最好是先把送到6N2那里去的信号线拆下来,看看是不是信号线引入的,如果不是,把6N2拔掉,用悬空的表笔触碰耦合电容一端,看有没有正常的交流声,这样先判断是前面还是后面的问题。

同时把反馈断开,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先把送到6N2那里去的信号线拆下来,看看是不是信号线引入的,如果不是,把6N2拔掉,用悬空的表笔触碰 ...

谢谢指点,试一下

网友:
把6N2拔了试试,看还有哒哒声吗,要是有就是6P14的问题,要是没有就是6N2问题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热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