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是1.5U吗?

楼主(2024-04-12):
(图片)

网友A:
0.011uf的电容耐压15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11uf的电容耐压1500V

有那么怪怪的容量吗?首先要搞清这是哪国设备上的,再广泛的查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怪怪的容量吗?首先要搞清这是哪国设备上的,再广泛的查阅,

11nF 这个规格并不罕见,当然也不算常见。

网友:
电蚊拍用的吧

网友C:
哪个没有一个可以测电容量的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没有一个可以测电容量的数字表?

正在挑选破烂,数字万用表刚不巧被小孙子碰到地上,壳子都碎了。所以就发帖求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