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EG照片的原始时间没有了?

楼主(2024-04-12):
原来点击“属性”可以显示原始时间。刚发现从去年9月下旬就没有了。是手机设置问题还是复制到电脑以后电脑设置的问题?敬请老师解答!

网友A:
不需要的。
文件名就是时间,例如IMG_20240412_141358就是拍摄于2024年4月12日14点13分58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
文件名就是时间,例如IMG_20240412_141358就是拍摄于2024年4月12日14点13分58秒

文件名“1712914929361”,拍摄时间水印是4月12日14:02.原始日期/时间项是空白(原来的照片是有的)原来的文件名确实是和原始时间一致的,不知怎么回事不一致了?
文件名有“IMG”的可以显示拍照时间

网友B:
你一定是用了对照片编辑的某种软件处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定是用了对照片编辑的某种软件处理过。

真的莫名其妙?23年9月21日照片文件名由IMG开头不知怎么回事文件名变成由16或17开头了属性里就没有“原始时间”了?

网友:
看的是不是临时文件呀,正主在另一个地方。

网友C:
你是不是用微信传到电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用微信传到电脑上的??

用QQ传的,2023年9月21日以前没有这个现象

补充内容 (2024-4-16 08:37):
应该先判断是手机问题还是电脑问题?手机里的文件名还是IMG开头的,看来是电脑问题了?

网友D:
微信传图片,按图片发送会压缩,按文件传送就是原文件。不知道qq传会不会也这样。看你说的意思是经过文件助手之类的传输,而且文件名变了,应该是已经被软件处理过了不是源文件。usb线直连手机可以从手机复制源文件出来,或者打压缩包再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信传图片,按图片发送会压缩,按文件传送就是原文件。不知道qq传会不会也这样。看你说的意思是经过文件助 ...

谢谢!谢谢!果然按“原图”发送文件名就有“IMG”了,原始时间也有了!谢谢!
也可以,点“QQ”-“我的电脑”-左边图标-选照片-发送。就可以发送文件名“IMG”开头带原始时间的照片了。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定是用了对照片编辑的某种软件处理过。

原来的发送方式不对。用QQ-我的电脑-勾选照片-发送就行(数据不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