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做的单管机

楼主(2024-04-12):
此机制作时间回忆不起来了,如果1980年前,无字的涤纶电容(个头大小不一)、无字的三极管(忘记当时价签上标注的型号,也许当时没标注,恍惚记得是3AG某某,因为ebc排列不合常规而“处理”,3毛钱25个还是2毛5分30个记不清了。);还有专门买了270p单连,工作之前财力不支持。但,如果是1980年后,钱虽然有了,时间又没有了,全年元旦1天、春节3天、五一1天、十一1天,共6天,心态都调整不过来,没法做。

近期找出来听,发现使用2节镍氢电池供电,SHH-1型阻抗350Ω舌簧耳机收听,除了声音小点儿,能清晰收到3个台,并且成品机、矿石机所拥有的、时不时的“咔啦”声只发生在一个台,并且声音很小,比成品收音机强。于是,就萌生了更换当初规格不符(比如电容容量没字又没能力测量,电感自制不知道电感量。)元件,调整次级线圈匝数(14匝似乎太多),增加再生电路,以提高灵敏度、提高选择性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把1974年制作的第一台四管来复再生机拆掉了,大意是用这里的元件来制 ...

        也是1973年装了一台超外差收音机,当时我的大哥已参加工作,看我装响了四管机,就在黑大物理系买的红旗602超外差收音机套件,让我给他组装,当时电烙铁我有是黑色柄的20瓦的内热式电烙铁,但是没有万用表,我的中学老师是物理老师,后来调到工学院物理系,从她那里借的500型万用表,牌子没注意,有反光镜,是全新的带泡沫包装盒子,给我的期限是一个星期,到时必须归还,602套件是装在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中,全套带皮衣的,很漂亮,在那个年代属于比较高档的收音机了,也就是套件,如果攒件儿猴年马月也攒不齐,包括外壳在内的专有零件没有单卖的,所以零凑很难凑齐,如期完成了任务,依依不舍地归还了万用表,不过后来这台收音机的中周遭了罪了,大哥不会装收音机,但会拧中周,拧的比较乱,后来又给他调整了两次用蜡封上,后来这收音机是他的,再也没见过,那年虽然技术不是很好,总算是装响了交了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台收音机制作的很好,不仅外壳做的中规中矩,而且还使用了印刷电路板,外观也很漂亮,赞一个 ...

78年我上高中的时候看的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一书,装的也是这种来复试收音机;
那时候哪有铜箔板啊,更没有印刷电路板,找了个薄木板,记得是用母亲纳鞋的锥子钻的眼,那时候更没有电烙铁,甚至连电都没有,是用破了塑料皮抽出来的铜丝连接管脚的,碳膜电阻去了漆皮调整偏流,记得收音机开始响的时候是接收的广播录音剪辑(保密局里的枪声)最后解说:原来老三是我们的人;

网友:
标准来复再生式。

网友B:
做的不错呀。机子的外壳可是下了点功夫!

楼主:
先要知道原机电路,原机使用双面玻纤板,也不知道怎么得到的高级货,一面电路板,另一面铜箔不浪费,在电池位置蚀刻型号“603型”字样。近年来天天逛“矿石收音机论坛”,单管、双二极管倍压整流的只有636型,没见到过“603”,实在想不起来当年是照着哪里的电路图做的,真让人糊涂了。

按一贯做法用ps软件画电路图,没几个零件轻敌了,想简单点先画元件再勾连线路,昨天忙活半天得到一张莫名其妙的电路图,看不懂了。今天只好重新画,像从前一样先画出铜箔再画元件。(楼上最后一图)

很快就画完了,得到一张标准的636型电路图。怪了!“603型”怎么来的? 难道自己杜撰?有知道的请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呀。机子的外壳可是下了点功夫!

父亲是木匠,家里有工具和有机玻璃碎料。

楼主:
改造:
1、二极管D2还用当年购买的断一条腿的3AG型锗三极管更换(奇怪D2断路此机还能“正常”工作。);
2、C2实测6781p,小点不多用当年购买实测0.01无字涤纶电容替换;C3实测869p,大约一倍,用470p瓷片电容替换;
3、偏流电阻R*原为210k,在更换上述元件,并使用3.2v磷酸铁锂电池、350Ω舌簧耳机情况下,调整阻值为23k时声音最大(电流没测)。

经过以上折腾,灵敏度稍有提高,但不多;选择性大增,收到6个台。下一步,检测那个不知名的三极管,放大倍数不高也要更换;再就是测量当年胡乱绕的GZL,电感量太小就重绕并安放到离磁棒远一点的位置上;三是试着增加再生电路。

如果还不行就另做一个9014的单管机,加2822后级带喇叭。

网友A:
      楼主第一台收音机制作的很好,不仅外壳做的中规中矩,而且还使用了印刷电路板,外观也很漂亮,赞一个!
      我的第一台单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是在1973年底上高中期间制作的,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只能使用普通的木质三合板作为地板,元件是焊机的,几个大件如磁棒、可变电容器等是用细绳捆绑在板子上的。高频扼流圈是用高阻值电阻做骨架用漆包线自己绕制的,没有外壳,堪称真正是裸机,收听效果还可以,能收听到附近的几个电台的节目。遗憾的是既没有保留原机,也没有(当时没有拍摄照片的条件)留下一张照片。
       电路图是我们物理课本上的,这章内容是我们高中选学的课外学习章节。
       谢谢分享!

我的第一台收音机使用的电路图

我的第一台收音机使用的电路图

网友C:
请教一下,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或者电流偏置是来自于哪一路呢?两个二极管串联的这一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台收音机制作的很好,不仅外壳做的中规中矩,而且还使用了印刷电路板,外观也很漂亮,赞一个 ...

C4这种再生我做过效果不好,频率高端再生太强容易自激,频率低端再生严重不足。

效果好的再生是e极在磁棒上绕两圈再接地,注意同名端,别把正负反馈弄错了,这种再生方式很均匀。

网友E:
以前2AP9还是好买的,没必要用三极管 的PN极代用吧,如果选用灵敏度高的2AP9,不知道灵敏度是否会更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或者电流偏置是来自于哪一路呢?两个二极管串联的这一路吗?

        从电原理图上看,是从R引入经过天线变压器次级给基极提供偏压和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从电原理图上看,是从R引入经过天线变压器次级给基极提供偏压和电流。

你说的这一路是引的负极电吧?一般看到的偏置是正极接集电极,再通过一个偏置电阻接基极,用负极做偏置也可以吗?还是因为锗管就是用负极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一路是引的负极电吧?一般看到的偏置是正极接集电极,再通过一个偏置电阻接基极,用负极做偏置也 ...

        这个锗管是PNP型高频小功率管,电池正极接地也就是接发射极,那集电极就是电池负极了,对于电池正极地也就是发射极来说基极也是负的,这个偏压就是负偏压,你说正极接集电极的是NPN型的晶体管所使用偏置,其它跟你说的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一路是引的负极电吧?一般看到的偏置是正极接集电极,再通过一个偏置电阻接基极,用负极做偏置也 ...

这个跟硅锗管没关系而是跟PNP还是NPN有关系。PNP是负偏NPN是正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台收音机制作的很好,不仅外壳做的中规中矩,而且还使用了印刷电路板,外观也很漂亮,赞一个 ...

        我制作的单管机的时间也是在1972年冬季,有机壳是松花江651机壳,但没过多久就用这套元件制作了再生来复四管机,机壳是买的商品机壳有度盘的很漂亮的机壳,后来由于塑料老化粉碎了,现在仅剩下365P有机单联和65毫米飛楽喇叭一只还有一根磁棒。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制作的单管机的时间也是在1972年冬季,有机壳是松花江651机壳,但没过多久就用这套元件制作了 ...

      我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把1974年制作的第一台四管来复再生机拆掉了,大意是用这里的元件来制作超外差式收音机。后来真的制作超外差收音机时一个元件也没有用上。
      这台来复再生式收音机是有外壳的,电池都能装进去。现在想想都后悔,连个照片也没有。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印刷电路图很养眼

网友:
机壳做得漂亮。看电路板钻孔知道当时无线电爱好者真是不容易。现在条件好了,但人老眼花力不从心了。我也打算重新复刻当年做的机器,外壳材料还保留着79年裁剪下来做原机的塑料板,但是真是回想不起来当时什么工具都没有的条件下怎样做的过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4这种再生我做过效果不好,频率高端再生太强容易自激,频率低端再生严重不足。

效果好的再生是e极在 ...

谢谢分享经验,到时候就按你的方法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2AP9还是好买的,没必要用三极管 的PN极代用吧,如果选用灵敏度高的2AP9,不知道灵敏度是否会更高?

主要是为了物尽其用,就连成品机也有这么用的。我在矿机上用缺腿三极管和2ap9比较,耳朵感觉不到有什么区别。

网友G:
当年处理品2AP9要一角多,断腿三极管一角买三个,一些高手买回家施以断肢再接术,再上收音机,实在不行再当作二极管。穷,这窘态是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年处理品2AP9要一角多,断腿三极管一角买三个,一些高手买回家施以断肢再接术,再上收音机,实在不行再当 ...

我买的处理品三极管是五分一个的3AX71,售货员还给实验唱响后给的,高频管买不到处理品。最便宜的3AG1是1.1元一只。当年谁要是给玻璃管的断腿管接上线可真是大神啊。

网友:
66年文革大串联,当时是高一学生,曾带着自装636电路的微型单管机走过多个省份,引起很多串联人员的好奇,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当年,令人怅惘。

网友(2024-06-04):
我的第一台自制收音机是上初中的时候做的。那时候业余时间可以到学校广播室“帮忙”,管理广播室的老师借给我一本书《来复式收音机》,用了一个暑假抄了其中的2个章节,然后用老师给的零件做了一台单管来复机,期间和家里要了好像2、3块钱买的一个3DG27还没用上(崭新的一直保存到现在)
当时没有高阻耳机,只有一个8Ω的普通耳塞机,电路板是3合板,锥子钻眼,破铜线走电路,最后成功收到电台信号(老师已经认可了),但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要仔细听,当时高兴的不得了。
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我的第一台自制收音机早都拆了,但是那本手抄书、电路板、其中的主要元件还有那个3DG27管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同时也很想念那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