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中放超外差收音机图(源自苏联《无线电》给有用的同学

楼主(2024-04-13):
第一图:一级高放、独立本振。第二、三图集中滤波。

网友:
這“三級”和一級放大器沒什麽區別,只要經過集總濾波器,後級直至檢波之前都只能算一級放大器。

网友:
前苏联的电路很另类的,走的路线也是与国际严重脱轨。是不是电子工业落后的表现。

网友A:
第一图不错,有详细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不错,有详细资料吗。

俄文的看不懂。

网友:
给全部未压缩的资料yopose@163.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全部未压缩的资料谢谢。

网友B:
前苏联都喜欢用集中参数的中频回路,喜欢用滚筒式的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苏联都喜欢用集中参数的中频回路,喜欢用滚筒式的波段开关

是的,还喜欢用小电感配大电容的中周。

网友B:
非也,前苏联的电路设计很好,比如:高放、二极管平衡混频、集中中频电路、滚筒式波段开关等。但是收音机结构粗糙,没有西欧和日本的精细。要说灵敏度,日本人做得最好,80到90年代的日本索尼、松下、三菱生产的机器很好。值得把玩。前苏联的机器也可以把玩,就是数量太少,不易得到。

网友C:
第一图也是集中参数滤波器:图中中上部、阻容耦合中放前级输入处的方框D01(?)是一个封装图,里面应该是滤波器,否则中放选择性没有落实。

网友:
给楼主补充一个,也是本坛坛友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图也是集中参数滤波器:图中中上部、阻容耦合中放前级输入处的方框D01(?)是一个封装图,里面应该是 ...

对,是陶瓷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也,前苏联的电路设计很好,比如:高放、二极管平衡混频、集中中频电路、滚筒式波段开关等。但是收音机结 ...

闲鱼上苏联收音机少,也不便宜。

网友D:
集中性滤波有优点,但是前级损失过大,要多一级放大补回损失。

网友:
增益够了,如果DIY,可改善选择性。

网友:
俄罗斯设计从这段时间来看,很很一般

网友D:
这个收音机的OTL功放好像没有自举电容

网友:
人口不足,干活太糙,无力组织女工绕中周匹配阻抗让晶体管发挥出最大效能,就只好用这么蠢而且成本高的方案,这么看挺适合苏联国情的。

网友:
汽车收音机,一般都带高放,两级中放,所谓的三级中放,是直接耦合的,并没有调谐回路。可能还不如带调谐的两级中放增益大。无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也,前苏联的电路设计很好,比如:高放、二极管平衡混频、集中中频电路、滚筒式波段开关等。但是收音机结 ...

确实前苏联的设计很有特色,大约靠独特电路获得性能;而日机的设计(这里只看普通机,不说高端机--没有、无经验)往往是电路很平常(少数带高放除外)却能做出灵敏度和声音俱佳的机器
--------这是我通过低端便携机、袖珍机、收录机的收音部分得到的综合感觉:
比如,便携机包括收录机也少见采用双调谐中放的,但收音性能很好,音色很好;其变压器是采用坡莫合金的话,则体积小,初看像是用料不足;收录机喇叭看似单薄,但和机壳一组合起来声音却不错;国产3PL3类似的收录机,其实用料很扎实、整体厚重,喇叭也很好,但组合起来仅仅是加重了低音(当然这也是很显著的优点),但高-低音均衡性往往不是很理想,,,,个人感觉,不同意勿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中性滤波有优点,但是前级损失过大,要多一级放大补回损失。

最好能加一级高放,但国产台式机也有无高放的集中参数滤波器中放机的。

前苏联的人口密集区在西部,与西欧的距离不算远,欧洲小国多、中波台非常密,所以选择性很重要,这种集中参数滤波器属于三阶滤波性能,好于双调谐中放的选择性;欧洲260kHz和175kHz的中频,可见选择性是重点考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收音机的OTL功放好像没有自举电容

扬声器和输出电容代替的自举电路,国内机用的很多。

网友:
第三图变频级采用了共发-共基电路,AGC采用了一级增强电路。

网友:
都是大佬级人物,新人膜拜并学习,只是俄文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扬声器和输出电容代替的自举电路,国内机用的很多。

这个图自举电容是分开的。

楼主:
再添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