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天线参数怎么确定

楼主(2024-04-13):
这个是天坛收音机电路图,磁棒天线线圈绕组和电感量说是在2.52兆赫兹时是17.5uH-19.5uH,这个参数怎么测量呢,需要哪些仪器啊,怎么操作啊

网友:
这个电感量明显不对,270p双联对应中波天线线圈电感量应该是500μH左右。

要么是楼主断章取义,要么是书写错了,这种老书经常漏洞百出,要用自己的脑子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过工作频率去测量电感,会因分布电容的影响使得测量值误差较大

你这说法一下子提示了我,如果没有磁棒的空心线圈是不必考虑测试频率的,没有铁芯损耗。然后找了个在线空芯电感计算器把估算值填进去,果然不插磁棒电感量就是20μH左右,跟书上内容吻合了。果然这些老书真不靠谱,只有实践结果,对理论计算基本一窍不通。

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末西方传教士参观南京鸡鸣寺天文台,发现观测仪器都被放置在错误的纬度上,后来到了北京一下子明白了,南京的这些仪器都是北京的复制品,复制者根本就不懂原理,没有做必要的修改就给弄到南京去了。

网友:
这个是中波收音机,磁棒天线工作频率到不了那么高

网友:
这是指的用Q表测量吧,2.52MHZ是Q表的一个指定频率(约定好的频率、度盘上的L刻度才吻合)。

也可以用其他的仪器测试,比方说电桥、网络分析仪,测试时,频率要选择适当,才能获得相对正确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个怎么测量操作

网友:
买个LCR表测量。

网友C:
这个测量电感不怎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量电感不怎么准确

要准确买电桥。

网友A:
超过工作频率去测量电感,会因分布电容的影响使得测量值误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