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420CPU连接板检查求助

楼主(2024-04-13):
一台泰克TDS420示波器开机屏幕亮,几分钟后屏幕变黑。前面板指示灯没变化。听见类似继电器的吸合声,屏幕重新亮起来。查CPU连接板,屏幕黑时数码管提示8,符合服务手册的内容,为CPU连接板故障。屏幕正常时,数码管显示0。风扇给CPU连接板降温,显示时间加长。到故障还会出现。测CPU连接板,测各电阻阻值正常,测电容两端电压无大的变化。没有图纸,请各位给一些更好的检查方案。谢谢!

网友:
请问你的“TDS420”示波器数码管在该示波器什么位置。对该机的故障现象描述甚是模糊,很难判断故障部位。开机有“显示”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在有“显示”时能否正常测量随机携带的测试波形。如能就不是控制板的问题,其问题还是出在电源部分或者其保护电路,可以说一般情况,控制板都是弱电工作,根据经验,出现故障的机率很低。为此,你应当重点检查电源(因为继电器有连续的的吸合声,正常情况开机时继电器只动作一次,要么吸合,要么释放如出现连续的动作就不能说是正常了)及其保护电路。

楼主:
数码管在图片左上角,红色开关附近。开机显示大概几分钟。显示时可以测试波形,

楼主:
显示时画面正常;还发现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
要多次开机偶然就能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管在图片左上角,红色开关附近。开机显示大概几分钟。显示时可以测试波形,

从你所反馈的信息,大概率控问题不在控制板。因电源部分功耗大,温度高,出问题的概率相对较大。对此,建议你应当先检查电源部分,1、是否有元件热稳定性差,导致该机工作几分钟后停机,如电解电容损耗增大(最好用电桥测量)、电阻阻值变大,还有晶体管等相关元件问题;2、元件虚焊(用放大镜看,并用烙铁补焊);3、保护电路中的相关元件问题。总之,该故障现象涉及面广,属于软性故障,检修有点难度,不过只要你认真地去应对,我想很快就会能查出故障的。

楼主: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问题扩大了。昨天电源开关导电橡胶那块弄上不干胶了,早上用风油擦了擦,装上橡胶导电按钮,不开机了。打开看电源开关那块涂层掉了。原打算去掉涂层,焊两根线用个按钮开关先看能开机不。发现线焊不上,线随塑料就卷曲了。还想起一个问题,示波器卖家说这机器开好多次才能开机,而且不能用前面板那个电源开关关机(我试过)。排线坏了,怎么能替换?开机才能继续检查。

楼主:
这是前面板开关涂层

楼主:
下面图片已经被烫坏了

楼主:
楼上大佬,这个是什么?谢谢!这是那台示波器辅助电源上的一个东西。感觉是电源模块或是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大佬,这个是什么?谢谢!这是那台示波器辅助电源上的一个东西。感觉是电源模块或是继电器

板子上的石墨(碳元素)层走线已糟到物理破坏,已很难再修复了,看能否用导线代替。至于标示“H.V.OK”-120-1401-00字样的元件,其可能是泰克厂家自己设定的元件代码,因无其相关资料难以确认。不过从标示的字母上看,有可能为储能电感。另你也可根据该元件的走线情况,及相关电路的供电情况,大体上能判断出是什么元件。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把所有插头拆了又重新插了,能开机。但是屏幕还是来回重启。重启过程CPU那个数码管还是重启。显示8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这个芯片输出,示波器屏幕有画面,这个芯片有输出,反而没有。

网友(2024-12-20):
你好楼主,有机会的话想麻烦你。帮忙看看电源模块这几个烧了的阻容看不到了。

楼主:
不好意,我的机子已经转给别人了,你可以找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