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压器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24-04-13):
如图,线圈围绕的铁芯截面是25*30mm,他的功率是多大呢?

网友A:
这种变压器是C型铁芯还是E型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是C型铁芯还是E型铁芯?

C型的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3983&highlight=
下载后查表就知道了。

谢谢。

网友C:
这种C型铁芯不是光看面积还要看磁路的长度,才能算出功率大小。(同等面积磁路长的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C型铁芯不是光看面积还要看磁路的长度,才能算出功率大小。(同等面积磁路长的功率大)

是,按EI 型去分析结果根本不沾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按EI 型去分析结果根本不沾边

按尺寸对照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尺寸对照一下吧

对不上啊,

楼主:
测量了一下次级线圈是1.0的铜线双线并绕,输出电压是25+25伏,这么估计功率最少200瓦

网友E:
测试一下初级电阻估算就行,因为初级在内,永远比次级容易过热。
至于查表,不会准,再权威都不准,懒的争论。

网友:
查表知35瓦

网友:
硅钢片质量好的话可达45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一下初级电阻估算就行,因为初级在内,永远比次级容易过热。
至于查表,不会准,再权威都不准,懒的争 ...

我用次级线径估算相信比较准

楼主:
肯定不对,虽然测量不到初级线径但肉眼观察也在0.7左右,次级线径能测量到,是1.0的双线并绕,计算电流达到5.5A ,电压是25+25=50伏,那么功率就是5.5*50=275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对,虽然测量不到初级线径但肉眼观察也在0.7左右,次级线径能测量到,是1.0的双线并绕,计算电流达 ...

你这个是实物,直接上市电干活不就得了
负载看发热就大体得到功率,个把小时很热但不烫手就离额定功率不远了。

网友:
C型铁芯,线圈在一边芯柱计算方法和普通变压器一样,线圈分绕两边功率加倍

铁芯并没有功率一说,一个变压器空载时产生一个恒定的交变磁通,这个磁通量是恒定不变的,不管是满载空载都是不变的,当次级有负载时次级就会产生一个反向磁通,反向磁通与固定磁通叠加,固定磁通就有减弱的趋势,初级会马上加大电流维持固定磁通,理论上变压器的功率是无限大的,没有功率一说
实际变压器的绕组尺寸决定着漏磁,漏磁太大使次级的反向磁通就不能完全与固定磁通叠加,会有一部分磁通从旁边跑掉,这样初级就不能完全补偿次级形成的反向磁通,当漏掉的磁通达到百分之几时变压器的性能就不堪使用,决定磁芯功率的就是漏磁大小
异形铁芯计算功率要看绕线空间,首先依据铁芯截面取绕组厚度,一般是铁芯短边边长的0.4-0.7倍,线圈骨架长度长的取小值,长度短的取大值,计算好后在量一下铁芯尺寸,计算的绕组厚度要能放进铁芯
绕组厚度乘以骨架长度就是绕线面积,C型铁芯双芯变压器两个绕线面积要相加,取绕线面积一半做初级,按截面积计算出匝数,再计算出导线面积,按允许电流计算出功率

网友F:
这是一个线圈框架,怎么绕制两个线圈呢?除非先绕好线圈插进框架。

网友:
铁芯截面积就那么大,功率是安装截面积定的。

网友E:
不论什么样的变压器,也不管个头多大,如果不在乎损耗,变压器的功率只跟发热大小和散热能力有关。同样一个变压器,允许温升10度和允许温升70度的安全输出功率绝对不会相同,同样一个变压器,空冷带载能力和泡液氮里冷却带载能力绝对不会一样。

像楼主这种变压器,测初级电阻估算功率的准确程度会超越任何权威的表格!如果只看次级,50V,线径1.0并绕,常规使用条件,自然对流空冷散热,安全输出功率在235-275VA。

网友G:
一个模糊数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论什么样的变压器,也不管个头多大,如果不在乎损耗,变压器的功率只跟发热大小和散热能力有关。同样一个 ...

手里最好的就是UT61E,待我测量一下初级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模糊数学问题

按照E型变压器,铁芯截面积只有7.5,经验功率50多瓦,可是看线径又不像

网友H:
如果是成品变压器,测一下初级电阻就对功率有个大致了解,初级电阻乘以系数25-35就是初级的大致满载阻抗,在根据阻抗和电压计算出功率,变压器越大系数越大,100瓦以下的取25-30,100瓦以上的取30-35

比如测得变压器初级阻抗是3欧姆,乘以33就是99欧姆,大致功率就是220vX220v再除以99欧姆是488瓦,变压器大致就是450瓦或500瓦

网友:
直接套CD型相等截面积的就行,
因为CD型你可以想象其中一个C旋转180度,成为两个并排的C。

对于这种C型,如果线圈绕在两个柱上,并没有增加功率。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环形变压器,我没绕满,只绕了一半铁芯的地方和我绕慢整个环形铁芯,铁芯的功率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成品变压器,测一下初级电阻就对功率有个大致了解,初级电阻乘以系数25-35就是初级的大致满载阻抗, ...

测试了一下,初级电阻是4.05欧,次级50伏电阻是0.35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初级电阻是4.05欧,次级50伏电阻是0.35欧

初级线包能承受250-300VA水平,如果你不在乎变压器能热的煎鸡蛋,350VA也行。

网友:
我有个环型变压器,初级电阻2.8欧姆,线径0.95,次级双36V,线径1.4,空载2.7毫安。输出接近400W带电阻丝放水里测试,一小时后手不敢摸变压器,滚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成品变压器,测一下初级电阻就对功率有个大致了解,初级电阻乘以系数25-35就是初级的大致满载阻抗, ...

老师请教一下10KV三相电力变压器怎么计算?比如初级5.5欧。次级电阻太小不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请教一下10KV三相电力变压器怎么计算?比如初级5.5欧。次级电阻太小不好测量。

抱歉,三相变压器没有总结过,量过三相变压器的初级,欧姆表很长时间不能稳定,拿开表笔有反感脉冲,也就没有这方面的总结

网友:
看铁心截面积查表就行,基本就是200-300之间。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线圈框架,怎么绕制两个线圈呢?除非先绕好线圈插进框架。

你这个就是2柱线圈,只是上下垫片是连体的,打开铁芯取下来一个垫片就看见了。

网友:
大多数说法是信口开河,除了表格。
该铁芯的合理功率容量约50VA。
没有线圈分绕两边功率加倍的理论依据。

网友:
如果铁芯面积小, 而线径粗, 可能是逆变器用的变压器, 工作频率高些. 另外好像还有400HZ下的变压器

实际你可以简单测试一下.

上电, 初级电流是否正常, (不能太大,如果比较大也许不是工作在工频50HZ)
上电, 测量次级空载电压, 加负载, 逐步加大电流(减小负载电阻), 直到次级输出电压比空载时下降10%, 这时的电流, 可以认为是设计次级最大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