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6吋电视维修思路请教

楼主(2024-04-13):
三星46吋电视刚开机半分钟一切正常,慢慢的屏幕上就开始由上至下出现淡淡的横线,一会儿白色横线就布满了整个屏幕,线条大概1mm粗,间距1公分左右,但是屏幕上依旧有图像和彩色,只是饱和度变淡了,有时候又会变得正常,几天不出现故障,更换了逻辑板和屏幕排线,清洗了排线的插件,故障依旧,问了三星售后说是屏幕坏了,但是屏幕如果坏了,怎么有几天又会正常呢?在此请教诸位了,谢谢

网友A:
看看屏幕有没有出现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屏幕有没有出现圆角

没有圆角,只有满屏白线

网友:
用橡皮擦反复清理擦拭液晶屏至逻辑板排线、排线座,然后交换连接,故障现象不变说明此排线无问题。
反复清理主板至逻辑板排线、排线座,故障现象不变说明此排线也无问题。
液晶屏问题很多是排线问题,交换排线连接后故障现象不同就说明排线连接有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有个设备叫“压屏机”,多了解一下……

网友:
如果没有压屏机,可以用弹性橡胶,压在屏线上等到故障排除,再用高温热溶胶固定,也可能是边条上的芯片问题,在上面加个散热片试下。三星屏这种问题很多,现在国产电视好多不敢用三星屏,很鸡肋。三星屏图像还是很鲜艳的。

网友:
有啥奇怪的?如同老人有时糊涂有时清醒,你非要他一直正常,可能么?
我家那三星46吋,前两年时不时一条很细竖线,时而消失不见,这段时间一直在那里了,好在不太严重,算了,反正垃圾场来的,,,。还有台创维47偶尔也是有竖线,还不固定,现在又完全正常了。屏连接线或者屏内部线路接触不良,,。,
只有一台老夏普的,屏一直很正常,不花。
棒子的屏时间久了各种奇葩故障都有,尤其是酸爽的牌子,LG稍微好点儿。

网友:
两边各断开观察屏幕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