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电饭锅,锅底温控问题,头大。

楼主(2024-04-13):
一台老式按压式电饭锅,铭牌标额定功率1100w,电流表显示4.3a,锅底限温是ksd301,多少度不知道看不清楚,煮粥时水刚开不到几分钟就断电,造成煮不熟,代换温控,用饮水机的ksd301  165度也是如此,以为饮水机的不行,就用电饭锅用的ksd302  145度也是煮不熟,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用温度保险来代换,我有两种规格,15a210度和20a230度,因为人家跑过来两次了,为了不在出问题,直接用20a230度来代换,人家刚拿走,后续不知道啥情况,之前别的锅10a185俺都是用15a185度来换都是能正常使用的。想不通的是锅底磁钢大概是105度跳闸,想不到锅底发热盘165度都抗不住,还有超过这个温度。

网友:
锅底和发热盘有没有变形,是否接触良好是关键。。。。。。。。。

热量传不到锅,发热盘已经超温,你这样修,最后是发热盘烧变形报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保险管安装位置和限温器是不一样的,跳的是限温器,整机不通电,保温灯都不亮,磁钢应该是105度就跳 ...

那限温器的温度值不应该超过铝板软化温度~200?试着再限温器感温面与铝板之间垫隔热贴吧譬如高温胶带~看看?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就是锅底和发热盘接触不好,有变形或者污垢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种发热盘锅底大概是多少度呢。

网友B:
电饭锅不到温度就跳开的问题不是温控开关的问题,温控开关是最后一道保险,防止温度开关失控造成加热不停而造成事故,这个温控开关不是煮饭用的。电饭锅的煮饭温度开关是一个磁铁,按下煮饭开关后磁铁吸住开关闭合开始煮饭,当水烧干后加热盘温度上升,磁铁到达居里点而失去磁吸,煮饭开关跳开加热完成。电饭锅经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磁铁因为使用久了而造成磁力下降,现象就是还没煮好饭就跳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饭锅不到温度就跳开的问题不是温控开关的问题,温控开关是最后一道保险,防止温度开关失控造成加热不停而 ...

楼主:
不是磁钢,是限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饭锅不到温度就跳开的问题不是温控开关的问题,温控开关是最后一道保险,防止温度开关失控造成加热不停而 ...

俺不是用户,俺可是师傅,如果这个简单道理都不明白还怎么出来混呢。

楼主:
这个磁钢不跳,是那个自恢复限温器跳。

网友C:
更换一个磁刚呢?也不管用?

网友:
温控可以大点,但是跳是靠磁钢,温控是保温用的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个老式电锅,以前老是糊锅。换了个磁刚正常了
温控很少有坏的,楼上说的对,跳的是磁钢

左上是换下的还有个备用的

左上是换下的还有个备用的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两个一起的温度控制器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磁钢,是限温器

用这种限温器的电饭锅没见过,见得多的是温度保险管~防止烧坏电热盘,正常状态它是不动作的,保险管多是180度的,那么180度的限温器就可以了,再高了电热板会变形了。

网友:
大概率是磁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限温器的电饭锅没见过,见得多的是温度保险管~防止烧坏电热盘,正常状态它是不动作的,保险管多是1 ...

温度保险管安装位置和限温器是不一样的,跳的是限温器,整机不通电,保温灯都不亮,磁钢应该是105度就跳了,磁钢跳了以后保温灯会亮的,现在是限温器跳,整机都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一个磁刚呢?也不管用?

限温器跳,整机都不通电了,和磁钢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温器跳,整机都不通电了,和磁钢有什么关系吗?。

电饭锅都已经交客户了,无图无真相,还问它有什么用?

网友:
锅底和磁钢接触不好,或者锅底和发热盘接触不好,都会出现楼主反应的现象,与自恢复热继电器和温度保险丝无关。煮饭的温度是靠磁钢开关控制的那个热继电器和温度保险丝是防止磁钢开关触点万一粘连而发生事故的

网友D:
兄弟别折腾了,海鲜市场买个二手的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磁钢不跳,是那个自恢复限温器跳。

老式电饭锅煮粥磁钢开关不跳,完全靠人工看管,如果有煮粥功能,就不是老式电饭锅。如果煮粥时自恢复限温器跳,粥还煮不熟,就是锅和发热盘接触不好,热阻过大,锅的温度升不上去,发热盘的温度散不出去不断的升高,达到自恢复限温器设定的温度就切断电源,整机就没电,保温灯也就不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种发热盘锅底大概是多少度呢。

不会超过磁钢的居里点103度,再高就要糊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限温器的温度值不应该超过铝板软化温度~200?试着再限温器感温面与铝板之间垫隔热贴吧譬如高温胶带~看 ...

限温器160度,试着隔了功放管的云母片也没有用,磁钢没有跳,限温器先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别折腾了,海鲜市场买个二手的没几个钱

报告版主,是帮人家修的,后面不要限温器了,用230度20a的温度保险代替了,这个160度限温器比磁钢先动作断开供电了,想不到发热盘固定脚下面的温度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超过磁钢的居里点103度,再高就要糊锅

想不通的就是磁钢105度左右,它不跳,限温器160度先跳了。想不到发热盘底部温度这么高。

网友:
这种电饭锅当锅底温度到105摄氏度时断电,是到了磁钢的居里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不通的就是磁钢105度左右,它不跳,限温器160度先跳了。想不到发热盘底部温度这么高。

换一个试试,很便宜的,可能断了,拆开看看

网友G:
这种情况用啥规格代换都无用,请检查一下一,锅底曲面是否平滑,有无凸凹不平现象,二,锅底与发热盘的有效接触面是否不协调,能否达80%以上。
如果锅底面与发热盘面接触不达标,发热盘热量不能有效传递锅底则磁钢会过热而跳开导致煮不熟饭,严重时还会烧坏发热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用啥规格代换都无用,请检查一下一,锅底曲面是否平滑,有无凸凹不平现象,二,锅底与发热盘的有效 ...

烧水一切正常,就是温度太高了,限温器先跳,磁钢还没有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试试,很便宜的,可能断了,拆开看看

自恢复160度限温器,是好的,不存在坏,温度高了就自断电,温度低了又自己导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恢复160度限温器,是好的,不存在坏,温度高了就自断电,温度低了又自己导通。

换一个磁钢,这个是烧饭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磁钢,这个是烧饭的关键

是我语言表达能力不行吗, ,这个锅,磁钢还没有动作还没有跳,这个160限温器就跳了,限温器一跳那这个锅就断电了,锅都没有电了,你叫我换磁钢干啥?限温器也没有坏,等温度下降了,限温器又自己导通加电了。如此反反复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语言表达能力不行吗, ,这个锅,磁钢还没有动作还没有跳,这个160限温器就跳了,限温器一跳那这 ...

这种电饭锅105度断电,超过105度不断电,磁钢是首先检查的器件,然后是锅底是否变形,

楼主:
ccczzzyy  2024-4-15 21:44
緹105磬105磬Σ

мλ 100105?ле緹105

网友:
温控器最好接触面上打点导热硅脂

网友:
磁钢是锅底接触的,限温器是和发热盘接触的。盘的热量没有有效的传递到锅,锅还没有到103°C,发热盘的温度不断累积升高,限温器启动控制------------断电。

不考虑技术,单从逻辑考虑:电饭锅新的时候,正常工作,现在故障了。而限温器又没有坏。那么肯定不是限温器的事。你换限温器肯定不能解决温度。

早期电饭锅是磁钢加双金属保温开关的经典结构。

现在主流电饭锅,都是单片机控制的,有锅底和锅盖测温,使用的是热敏电阻。发热盘附近有温度保险,一般是包在黄腊管里的,外面铝支架接触发热盘。

楼主遇到的电饭锅可能是过渡产品,磁钢加限温开关的结构可能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不通的就是磁钢105度左右,它不跳,限温器160度先跳了。想不到发热盘底部温度这么高。

可以把锅看成一个水冷的散热器,锅底和发热盘接触不上,锅的温度就上不去,传到磁钢的温度就达不到105度,而加热盘的温度不断的上升,达到限温器设定的温度就跳了,如果温度继电器失灵,加热盘温度继续升高,达到185度温度保险丝就断了,多重保护。重点是锅底是否变形,根据你的描述,其他的元件基本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温器160度,试着隔了功放管的云母片也没有用,磁钢没有跳,限温器先断电了。

这是谁出的主意,限温器和发热盘接触越紧密越好,检测的温度越准确,怎么还能人为的隔热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我语言表达能力不行吗, ,这个锅,磁钢还没有动作还没有跳,这个160限温器就跳了,限温器一跳那这 ...

限温器先跳是对的,它是功能是保持低温,避免吃凉饭,两个开关是并联的,有一个不跳就能加热,假设发热盘和锅底都没变形的话,是可以煮粥的,只有熬干了水分,在即将糊锅时,磁钢才会跳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限温器先跳是对的,它是功能是保持低温,避免吃凉饭,两个开关是并联的,有一个不跳就能加热,假设发热盘 ...

估计是那个电饭锅发热盘的固定螺丝处铁片锈穿,发热盘不能有效固定,放锅下去时,发热盘与锅底间隙过大而过热,过热保护开关动作~

网友:
对电饭锅煮饭原理的不了解,盲目地更换这个、更换那个,甚至擅自改动原件参数,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最早的电饭锅是不用限温器的,只有一个磁控开关。

网友I:
可能是电饭锅发热盘或锅严重变形,发热盘的热量不能及时传递到锅,导致发热盘温度超过温控器动作,磁钢与锅接触不良,温度还没达到105度,但是发热盘超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电饭锅发热盘或锅严重变形,发热盘的热量不能及时传递到锅,导致发热盘温度超过温控器动作,磁钢与锅接 ...

安装位置不一样,感应到的温度也是不一样。

网友F:
老电饭煲上图,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电饭煲上图,有图有真相。

已经交付人家使用好多天,不见人家来找。

网友G:
引用 楼主:
烧水一切正常,就是温度太高了,限温器先跳,磁钢还没有跳。

还是没明白,这么说吧,电饭锅发热铝盘是通电就会发高烧的发热元件,而电饭锅的锅是这个发热元件的“散热器”,发热元件与锅的接触面不好,发热盘发出的热量“散”不出去,热量就会滞留在发热盘上使其自身温度或是自身局部温度升高使限温器跳闸。而磁钢要跳闸是发热盘热量经锅底(烧干后的锅底温度也升高)传导给磁钢盒起作用的。所以要检查和调校发热盘与锅底的接触面,这很重要。老师傅对发热元件与散热器的关系与调校应是轻车路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没明白,这么说吧,电饭锅发热铝盘是通电就会发高烧的发热元件,而电饭锅的锅是这个发热元件的“散 ...

不要读死书,不要纸上谈兵,方便的时候你注意观察观察,之前俺也是有你这个想法,不然我就不会发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没明白,这么说吧,电饭锅发热铝盘是通电就会发高烧的发热元件,而电饭锅的锅是这个发热元件的“散 ...

改天碰到老式机械电饭锅我把限温器的位置放出来,到时再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要读死书,不要纸上谈兵,方便的时候你注意观察观察,之前俺也是有你这个想法,不然我就不会发帖出来了 ...

谢谢您的夸奖 ,本学生修弄过的老式电饭锅没有五百也不会下千数,歇业时换下的发热盘称废铝也报重百多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的夸奖   ,本学生修弄过的老式电饭锅没有五百也不会下千数,歇业时换下的发热盘称废 ...

舅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