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为什么电力系统一定要接入地球大地?

楼主(2024-04-13):
为什么电力系统一定要接入地球大地?比如说大地不成为一相电,市电完全和大地隔离,那么是不是人们用手摸电线这样就不会形成回路,也就不会触电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接入大地呢形成零线地线呢?

网友:
电车拖着一条铁链子是为了防止车上哪个地方漏电,对地产生电压,对上下车乘客有危险(一只脚在车上,一只脚在地上),还有油罐车也拖着一条铁链子是为了泄放静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设有一根电线,完全悬空的,从发电厂历经10KM到住户处,那么在实际环境中,这个电线与大地的电压是多少:l ...

假如发电厂设备这些不接地,这个电线与大地的电压是0,
另外您说的一根电线,没有参考点,就不存在电压,电压必须是两根线之间的电位差

网友:
一个个说的这么复杂,其实就是为了省一根零线。

网友:
如果不接地,万一变压器击穿,上万伏的高压电将窜380伏动力电和220伏市电,危急设备和人身安全。

网友:
当同时只有一个人接触火线时,估计会没什么事情,但是,同时有好几个人接触火线时,那么,是不是有问题呢?两个人与地之间形成了通路吧

网友C:
如果电线很短,不接地是不会触电的,但是电线一般都很长,与地的电容都比较大,阻抗比较小,就会形成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线很短,不接地是不会触电的,但是电线一般都很长,与地的电容都比较大,阻抗比较小,就会形成触电

你意思是说电线和大地会形成电容的两极,收集电荷,形成放电?

网友B:
假设有一根电线,完全悬空的,从发电厂历经10KM到住户处,那么在实际环境中,这个电线与大地的电压是多少
A:0V
B:不一定
如果选A,那么话题结束;如果选B,那么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网友:
光是10kV转380V变压器的感应电都能轻易把人电死,所以380V的零线必须在变压器侧接地以消除感应电。

网友:
电力设施接地主要是能够保证泄放线路内高于供电电压累积电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发电厂设备这些不接地,这个电线与大地的电压是0,
另外您说的一根电线,没有参考点,就不存在电 ...

不接地没有参考点在一般的电路板中是对的,但考虑一下9楼坛友的回复,比如这个电线上积累了静电呢,那它对地就是有电压的,就像天上带电云层一样,可以对地放电。
我不知道,这里用电压合适,还是用电动势这个词合适,或许都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接地没有参考点在一般的电路板中是对的,但考虑一下9楼坛友的回复,比如这个电线上积累了静电呢,那它 ...

是的,我也刚好考虑到这个了,心里很矛盾,说不接地吧,冬天汽车门把手静电打的我收哆嗦 ,我是一窍不通老师傅,别介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刚好考虑到这个了,心里很矛盾,说不接地吧,冬天汽车门把手静电打的我收哆嗦 ,我是一窍不 ...

我小时候见过一种“无轨电车”,在地面上拖着一条铁链子,应该是放电用的。不过我不清楚,它是泄放静电用的,还是泄放供电电路漏电用的。
现在好像有卖那种车用放电条的,但我感觉这东西磨几天就磨没了

网友:
关键是人生活在地球上,人要悬浮在半空,就不用接地了。

网友:
我承认我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