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USB 2.0 8P接线

楼主(2024-04-13):
MiniUSB 2.0 8P接线图哪个老师有啊       我按照这个接,mp3和电脑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开MP3,插上这个插头,一一检查检查连接情况。
先确定好电源正负极不能搞错了,另外也就两根数据线 ...

按照他的接法只能充电

网友A:
直接拆开MP3,插上这个插头,一一检查检查连接情况。
先确定好电源正负极不能搞错了,另外也就两根数据线了,不难确定。

网友:
MiniUSB 5引脚,8p是怎么来的?

网友B:
其实有些老的MP3,USB接口除了电源是正确的,数据是自定义的,只能用自带的线子连接电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D+、D-线序,不行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些老的MP3,USB接口除了电源是正确的,数据是自定义的,只能用自带的线子连接电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

我也想他们乱接,还有6个头,不好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他们乱接,还有6个头,不好整啊

能够进行充电了,标明电源线没接错。
准备纸笔,记录剩余两根线的连接方式,总能找到电脑通过而识别出MP3设备~^_^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进行充电了,标明电源线没接错。
准备纸笔,记录剩余两根线的连接方式,总能找到电脑通过而识别出MP ...

mp3显示与电脑断开,可以移除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mp3显示与电脑断开,可以移除设备

目前,你的接线,拍清晰图片来看下。

楼主:
就这样焊的,能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样焊的,能充电

可以正常充电了,电源线不要动。另外那两条线调换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吧……

楼主:
出了,不费这个洋劲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