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索尼TC -WE475 皮带规格

楼主(2024-04-13):
有台475大的扁型皮带好的,小的方形皮带烂掉了,请教高手 方形皮带规格尺寸,谢谢

网友A:
小的是管倒带的,随便装个上去大致差不多能用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是管倒带的,随便装个上去大致差不多能用就没问题。

好的 谢谢,小的断了,播放也不走带,会卷带,请教一下是压轮有问题吗,还是跟小皮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是管倒带的,随便装个上去大致差不多能用就没问题。

请教一下,没装小皮带,一直AB面切换,不走带,有时候会卷带,和小皮带有没关系

楼主:
ok 了 勉强可以用 谢谢

网友B:
对折长度好像是65,0.7-1.0的都可以

网友C:
190机芯吗,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折长度好像是65,0.7-1.0的都可以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0机芯吗,都差不多

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190机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没装小皮带,一直AB面切换,不走带,有时候会卷带,和小皮带有没关系

这个只能有请其他高手回答了。

网友D:
找根没弹性的线顺着路径拉一圈,总长减5-1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根没弹性的线顺着路径拉一圈,总长减5-10毫米

这个方法不错 适用所有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没装小皮带,一直AB面切换,不走带,有时候会卷带,和小皮带有没关系

反转机构一般是检测一个轮子不转后就认为是到头了,然后通过电子或者机械方式进行反向,如果你那小皮带是管进倒带的,那就会反向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