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烙铁的屏幕越来越暗-----换屏

楼主(2024-04-13):
T12烙铁原来是0.96双色屏,前几天突然变暗而且衰减速度特快大约一周就几乎看不见亮啦,但是烙铁工作正常扔了可惜。在淘宝买了白单色屏(30脚,1306驱动)今天换上,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种山寨小厂的oled本来质量就特别次........故障率很高还不如普通液晶屏耐用.

网友:
这屏垃圾佬手头有的是

网友:
电烙铁都整的那么高级

网友:
数显t12 看着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A:
数码管就可以

网友B:
需要改软、硬件的,在没有软件的情况下如何改成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改软、硬件的,在没有软件的情况下如何改成数码管?

这屏幕也不贵 还挺好看   数码管的要刷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就可以

数码管调参数时显示不直观,比竞T12温度加强是刚需

网友:
应该是老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调参数时显示不直观,比竞T12温度加强是刚需

我买的数码管也可以设置,但我从来不去改设置,T12加热很快,不需要简单问题复杂化,主要能显示温度就足矣,高了调低了点,低了就调高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数码管也可以设置,但我从来不去改设置,T12加热很快,不需要简单问题复杂化,主要能显示温度就 ...

温度加强,调好了温度差和时间,遇看大焊点,随手点一下编码器就行,你调温度还得抬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加强,调好了温度差和时间,遇看大焊点,随手点一下编码器就行,你调温度还得抬头看

眼睛瞄一下你都觉的吃力,如果懒成这种程度,那还是别玩了

网友:
oled烧屏是常事,我宁愿用ips屏哪怕tn屏也行反正0.96则是3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