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巡警-9全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4-04-14):
玩多了国产机器,首次玩US的雷神巡警-9全波段收音机,另有一番滋味,可是窗口下面四个波段国内没有发射电台,其它几个波段正常收听。里面电路板比较复杂,全是分离褚管三极管组成,提别是拉线部分很头痛,要是断路了就无能为力了,请欣赏!

网友:
这个收音机看着挺复杂的啊呵呵

网友A:
下数2~4个是电视伴音,国内曾经非常丰富,现在无线电视都改地面波了,应该没有了。最下面一个是航空频段,依然很活跃。

网友B:
这个飞线真叫乱,要是用双面印刷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线真叫乱,要是用双面印刷版就好了

双面板估计有干扰!

网友:
这个收音机真的好复杂啊

网友:
MB频段是干嘛的?

网友C:
分立元件全波段,够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立元件全波段,够复杂。

数了一下共计25只晶体管,要是能找到原理图就好,学习一下,大家找找看,谢谢!

网友:
调频四连,调副3连。灵敏相当高。

楼主:
UHF高频头。。。。。

楼主:
万能的网站能找到电路图学习么?谢谢

网友:
这电路真复杂

网友D:
这个标MB, 1.6-4.0MHz的波段是海事波段, 包含了现在120m, 90m和75m三个波段.
本身在看这个机器用了什么神奇的u段锗管, 结果一看,这不是黑白电视u段头常用的C1070么?
巡警9电路图没找到, 找到它后辈巡警10的电路可做参考, 但是这个电路不清晰而且没有u头的电路, 莫非u头是该公司直接买的?
巡警10中放已经是IC, 高频全硅管, 电源调整和低放是锗管, 而otl输出是一对A683/C1383, 参数和S8050/8550差不多, 和高频部分比, 低频部分可以说是简朴了.
这个机器设计不协调处, 还有四个v段(包括了fm段), 竟然设计了四个高频头, 而不是像早期电视高频头用上机械开关切换谐振电感来切波段, 以至于这个部分耗费了9个高频硅管. 虽然耗费了这么多管子, 但除了vl段每一部分都是普及型调频机的程式, 单管不调谐共集电极高放加单管变频, 给人费力不讨好感, 调幅部分也没有调谐高放, 普通的混频加独立本振. IC中放的调频部分还需要预中放, 中放输出后仍然是传统的二极管检波和二极管比例鉴频也透露着原始.
总之很美式, 用料一看很足, 细看做法好像不是很讲究.
Patrolman 10.part1.rar (750 KB, 下载次数: 4) Patrolman 10.part2.rar (750 KB, 下载次数: 4) Patrolm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标MB, 1.6-4.0MHz的波段是海事波段, 包含了现在120m, 90m和75m三个波段.
本身在看这个机器用了什么神 ...

谢谢点评,谢谢分享电路图,打开有点模糊,看个大概吧,下面四个波段收不到电台声音了,没有电台发送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标MB, 1.6-4.0MHz的波段是海事波段, 包含了现在120m, 90m和75m三个波段.
本身在看这个机器用了什么神 ...

https://www.radiomuseum.org/r/ra ... patrolman_9_12.html

这儿有介绍但没有原理图下载

楼主:
有个疑问就是面板上有的开关扭是*BFO*,不知是多什么用的?

网友:
此机的拉线是带放大轮的。搞清楚原理,做好功课,可以一气哈成的缠好拉线!修过一台类似的雷神,原机在印版上加了两个挺柱来绷紧拉线,可能是维修过,也是缠不好拉线,不得已为之。

网友:
提别是拉线部分很头痛,要是断路了就无能为力了------你现在已经拍了照片,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作为参考了?

网友(2024-05-20):
我有个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数2~4个是电视伴音,国内曾经非常丰富,现在无线电视都改地面波了,应该没有了。最下面一个是航空频段, ...

450那个波段,向下扩展下能收到对讲机的声音了。其实现在就应该也能,只是450段只有原来铁路用。现在铁路也不怎么用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