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里洗衣机如何维修

楼主(2024-04-14):
家里的洗衣机还没洗完衣物,波轮不转了,脱水还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检查了一下波轮,用手拨动还挺费劲的,拨的时候滚桶也转。只是洗衣时波轮不转,还发出嗡嗡声。脱水能转,感觉不是电机的问题,也不像卡住了,没修过请教各位大师,这洗衣机是什么毛病。

网友:
自己如果没有相关经验来维修它,那就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去处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给点鱼儿让人吃,自己吃熊掌吧……^_^

网友:
检查一下离合器吧, 这款机器洗涤应该是波轮转(桶不转),甩的时候是桶转(轮不转)

网友:
类似这种,一般首先考虑离合器中的抱簧,几块钱买个同型号或同尺寸的换 一下一般就行了。

网友:
看接线图,这台洗衣机不像是有离合器的,而是像采用双速电机的。如果是这样,应该先检查主板上负责慢速转动的功率器件

网友A:
基本相同的机型碰到过基本相同的故障,确实只需要更换个离合器弹簧。
当时不知道,100元换了个离合器总成,拆开看只需要换弹簧,多多某宝都有。
修理不难,拆装花了半天时间。
立式波轮洗衣机大多是离合器式的,不知道的不要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相同的机型碰到过基本相同的故障,确实只需要更换个离合器弹簧。
当时不知道,100元换了个离合器总成 ...

学到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相同的机型碰到过基本相同的故障,确实只需要更换个离合器弹簧。
当时不知道,100元换了个离合器总成 ...

刚查了一楼洗衣机的资料。

1、确认他是海尔的双动力洗衣机。按照我的理解,他的工作原理应该是滚筒洗衣机的类型,而不是老式波轮全自动洗衣机类型(靠机械装置变换转速)。

2、老式波轮全自动洗衣机的离合器,需要有电磁阀或电机牵引,来驱动变换转速。这台机子的接线图显示没有这个动力装置。

3、看到维修论坛上,也有称这种洗衣机的电机连接机械部件为“离合器”。但我估计,此“离合器”非彼离合器,不是同一种东西。

4、维修论坛上的帖子内容显示,海尔这种洗衣机的“离合器”是他自家特有,价钱好像要300块,不是普通离合器花100块就能买到。

5、普通离合器里有弹簧,而拆解海尔这种洗衣机“离合器”的视频里,没看到有弹簧,看到的是与普通离合器明显不同的行星齿轮减速构造。

网友:
如果是离合器问题,波轮应该会单向转动,正反都不会转动了,就要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楼洗衣机的资料。

1、确认他是海尔的双动力洗衣机。按照我的理解,他的工作原理应该是滚筒洗 ...

   单速电机三线正反转,排水牵引器同控制离合器,离合器实际是切换带刹车的齿轮组实现波轮和外桶功能切换,最后一次拆海尔全自动在二十年前,后来用松下这部分从未坏过,怎么拆都忘了.

网友C:
学习了,膜拜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膜拜大神

膜拜?家里的三洋洗衣机一出故障就给处理好了,98年工作到现在,老太婆絮絮叨叨看着就烦,

楼主:
感谢坛友的回复,也看了一下拆离合器的视频,挺麻烦,要有专用工具。
前面说的用手拨动波轮,桶也转,但转的方向相反,也就是波轮顺时针转时,桶子同时逆时针转。
感谢各位坛友。

网友:
   没有齐全的工具和足够的维修经验,但这台洗衣机对你非常重要的情况下,直接花钱找修理工是最好的选择。想自己修理,可先判断是电路故障还是机械故障。先检查传动带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检查电机电容是否正常,两者都正常,就卸下传动带,用手扭离合器的皮带轮,正常是可以轻松转动的。扭电机的皮带轮,转动应该丝滑无卡阻。最后不要传动带,洗衣机的水位调到最低,让它进水做洗涤,听一听电机空载运行的声音是否正常,用钳表测量工作电流有无异常。电脑板坏的机率是比较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膜拜?家里的三洋洗衣机一出故障就给处理好了,98年工作到现在,老太婆絮絮叨叨看着就烦,

主要是我们这些小白确实无从下手,家里有一台一甩水楼下的都听得到,每次甩水都要去摁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我们这些小白确实无从下手,家里有一台一甩水楼下的都听得到,每次甩水都要去摁着

找一个水平尺给洗衣机打一下水平情况,如果水平问题,可以调节洗衣机底下底脚螺丝,使洗衣机恢复水平状态再试,看是否已恢复正常状态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楼洗衣机的资料。

1、确认他是海尔的双动力洗衣机。按照我的理解,他的工作原理应该是滚筒洗 ...

离合器的变换是靠脱水牵引电机同步牵引的,不单独设置离合器牵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楼洗衣机的资料。

1、确认他是海尔的双动力洗衣机。按照我的理解,他的工作原理应该是滚筒洗 ...

技术帝,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楼洗衣机的资料。

1、确认他是海尔的双动力洗衣机。按照我的理解,他的工作原理应该是滚筒洗 ...

   这个洗衣机就是普通的双动力洗衣机啊!连接电机的白,红两根线是用于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的,不是双速控制的。排水牵引器除了用于牵引排水阀外,还用于切换离合器洗涤和脱水两种工作状态的。双动力波轮洗衣机的牵引器有三根线,工作状态有关闭,半拉,全拉3个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