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万用表的两种摆动方式哪种好

楼主(2024-04-14):
一种是到达测量值后继续偏转一点,然后反向回到测量值,再继续反向偏转一点,最后正向回到测量值稳定下来(即以测量值为中心震荡一个周期);
另一种是没有最后一步,即到达测量值后继续偏转一点,然后反向回到测量值就稳定下来(即以测量值为中心震荡半个周期)。
请教各位老师这两种摆动方式哪种好?分别体现了表头哪方面素质的差异?谢谢!

网友A:
指针阻尼最好的非MF63莫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阻尼最好的非MF63莫属、

200uA的表头,匝数少,重量轻,无孔框架,阻尼自然比50uA以下的表头好。
灵敏度不足由运放解决。
这也是63表得以成功的一个原因

另,张丝表阻尼也好,但好的有点过分,慢慢悠悠的转到指示值就停下,一点不左右摇摆。只是,没个三五秒看不了读数,只能干瞪眼

网友B:
还有第三种,直达数值后不动。
至于哪一种好,我专门做过实验。得出我认为最好的,就是表针停稳定后,轻敲玻璃面,指针不会再向前或者向后跑一点的最好。
因为三种情况,我试过以上轻敲玻璃面,表针都有向前或者向后跑一点的表。

网友C:
当然是第二种好,第一种是阻尼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第二种好,第一种是阻尼不足。

学习了,谢谢。一直以为第一种好呢,感觉第一种更“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第三种,直达数值后不动。
至于哪一种好,我专门做过实验。得出我认为最好的,就是表针停稳定后,轻敲 ...

受教了,谢谢,还没见过直达数值后不动的。不过您说的办法网上买的时候不便使用,很多卖家就是拍个照片,拍视频的都少,更别说按照您说的方法测试了,除非特殊要求,即使要求估计很多卖家也不配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谢谢,还没见过直达数值后不动的。不过您说的办法网上买的时候不便使用,很多卖家就是拍个照片, ...

有,我舅父以前的老 500 表就是,但表针摆动速度也很慢。

其实这个就是 RLC 电路 的欠阻尼、过阻尼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谢谢,还没见过直达数值后不动的。不过您说的办法网上买的时候不便使用,很多卖家就是拍个照片, ...

鱼不会这样试的,买回来才知道,我买新表47L以及组装的47A都是直达数值,轻敲指针不会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第三种,直达数值后不动。
至于哪一种好,我专门做过实验。得出我认为最好的,就是表针停稳定后,轻敲 ...

第三种正在困扰我,暂时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我舅父以前的老 500 表就是,但表针摆动速度也很慢。

其实这个就是 RLC 电路 的欠阻尼、过阻尼问 ...

这是不是500的通病,我另两个表,mf10和mf10a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E:
“好”的定义是运动快停止快,迅速到达示值停稳。如果又快又没有过冲最好了。可是现实中做不到,一般过冲一点点外回去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定义是运动快停止快,迅速到达示值停稳。如果又快又没有过冲最好了。可是现实中做不到,一般过冲一 ...

“运动快停止快”的定义没有什么标准。老表我买过的HangchowU101、U201就是慢阻尼,到达示值停稳,但是也有一个HangchowU201有一点过冲,再另外一个HANGZHOUU201很大的过冲,而且速度很快。现在新表我买了47L以及自己装的47A速度比老表快,到达示值停稳。
老黄书有一段话好像说最好就是有一点过冲,回来停稳的最好。
4(阻尼、摩擦误差、游丝的作用).jpg

网友:
这个就是阻尼问题,也和个人喜好有关,第一种属于欠阻尼,好处是,反应灵敏,有点小波动都能显示出来,当然指针乱晃就是阻尼出问题了,第二种是正常阻尼,一般表现是,指针到达数值时过冲一小格或半格,然后回位不动,大多数指针万用表都是如此,还有一种是慢阻尼,也就是指针直接到达数值不动,多见于吊丝表头或一些设计就是慢阻尼的表头

网友:
本质就是欠阻尼、过阻尼的问题

再本质,就是系统对阶跃信号响应的问题

再本质,就是系统响应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问题

电磁表头本质是个闭环系统,输入信号产生磁场带动指针的过程是正向传输,指针摆动产生感应电动势是反馈信号,所以它也是一个PID问题,因此按照PID的解法,是可以通过外部元件可以把表头的阻尼调整到刚刚好的。

阻尼不论是大还是小,都不影响指针静止后的位置,阻尼越小响应越快,摆动也就越快,但会过冲,然后在静止位置左右抖动,抖动会延长稳定时间,阻尼越大响应越慢,摆动越慢,虽然不抖动,但越接近静止位置摆动越慢,因此稳定时间也会变长,为了兼顾稳定性和稳定时间,阻尼一般调整到有一点点过冲,但不至于引起多次摆动为宜

网友:
我就喜欢过冲1格左右然后回摆的。

网友F:
我的64表到达示值稳稳的停住,不知好还是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的64表到达示值稳稳的停住,不知好还是不好

我认为,到达准确的指示值后。轻敲表面玻璃,指针不跑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到达准确的指示值后。轻敲表面玻璃,指针不跑最好。

表针停稳后,轻敲表面玻璃,表针一点不动,我觉得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