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焊台,请大佬支招

楼主(2024-04-14):
最近迷上了焊台,于是产生了自己组装一台的想法,还没有确定好方案就买了一个24V的变压器和壳体。现在不知道用什么电路板,迷茫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再自己弄焊台,我觉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首先焊台这东西其技术核心基本集成在烙铁头和发热芯这里, ...

自己DIY,动手,动脑,学习,验证自己的想法,还有啥比这更有意义的?
另外,在现有物理框架下,电烙铁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可能有啥黑科技,尤其是你说的烙铁头和发热芯这两块...
发热方式肉眼可见的就这些,最适合电烙铁的就是电阻和高频感应...
前者发热效率100%,后者也能到95%以上,热泵效率超过100%,但烙铁没法用。其它的像摩擦,激光,辐射等加热方式想想也不太适用。
电阻丝在烙铁这个工作范围,镍铬发热丝刚好在电阻率,耐氧化,耐高温等方面都比较适合,价格又便宜。材料再怎么换也不可能比它强
而高频线圈,用银丝也提升不了啥效率,我用漆包线绕的线圈效果也很好。线圈材料根本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烙铁头主要考虑导热性。金属材料银第一,铜第二。非金属材料有很多昂贵的晶体有远超银/铜的导热率,比如:钻石
但对于小小的烙铁来说,铜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了。当然,非要用钻石做个导热芯也不是不行,应该还是会好一点点
更高导热率的方式也不是没有,比如热管,导热率只取决于内部工质的流动速度,但显然很难塞到小小的烙铁头里(主要还是不划算)。
高频烙铁头发热主要依赖铁磁性金属,用铁就很好了。它的热转换效率主要受工作频率影响。
而高频烙铁的头的发热效率只是说的材料的高频损耗的大小,没有损耗掉的能量还是以电流或磁场的形式存在。对烙铁整体的电/热转换效率几乎没多少影响。
频率低是感应发热效率会下降。但烙铁的升温/回温速度主要受发热功率影响,20KHz频率下的发热效率已经够烙铁用了。最后还是要回到堆输出功率这点上。
至于利用铁磁性材料居里点来控制发热温度的方式也没啥高深的内容,居里点温度适合焊接的材料有不少。比如:镍
物理结构上降低热损耗,降低热阻这方面T12和各种高频烙铁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用各种高导热率的昂贵晶体这条路了)。

剩下可以动脑筋的地方只有电路结构以及控制逻辑了...
这两部分能玩的花样基本已经都是现成的了,自己DIY只不过选一条已经有的路,按自己的方式再去走一遍。
所以,到头来最大的意义就是动手,动脑的经历和经验。
很多事情,做过和没做过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本人用20w内热、35w内热、75w外热,基本上的焊点都能搞定。常用2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是有个快克的203H和T1200的焊台,203H使用一般,T1200热的快,但烙铁头热容小。

只要功率大,烙铁头小热得就快。要想用大烙铁头(热容大),还要热的快,那就只有用更大的功率了

我昨天给控制板添加过载保护的时候测量了一下现在的启动电流。
12V电源,老手柄的最大启动电流可以达到18A,新手柄的最大启动电流也有16A。
整个升温过程中的平均功率约150W。远超手柄的90W标称功率。明显比原来的高频焊台加热快。
低温(280度)下熔化大块焊锡(>20克),需要5~10秒时间,因为温差小,导热比较慢
高温(350度)下熔化同样的焊锡大概在1~2秒以内就可以
超高温(450度)基本上是点哪儿化哪儿
回温响应时间小于1秒,空闲状态加热功率8~9W,对烙铁头吹口气就上到15W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回温响应速度快就相当于热容大

电热丝加热的烙铁最大的瓶颈在热传递上,要想热得快热容就大不了...
按烙铁头5mm直径的尺寸计算,2MM厚的纯铜在温差10度时的导热功率最多37W
电热丝和烙铁头之间还有一层绝缘用的陶瓷,而一般的陶瓷绝缘材料的导热系数只有铜的1/10不到

网友C:
自己做就图个乐趣,其实成品焊台也便宜,而且好用,自己做价格可能会比成品的还要高。

网友:
所有焊台手柄太小不适合我使用习惯 60w外热电烙铁,于是使用60w外热烙铁手柄原发热芯骨架使用电炉丝重新绕了一个24伏最大90w发热芯,使用现成舞台灯具通用24伏开关电源给它供电 ,使用一个标准工业电炉可调温控器对烙铁进行温控,至今已经用三年了。

网友D:
玩玩可以 干活直接买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就图个乐趣,其实成品焊台也便宜,而且好用,自己做价格可能会比成品的还要高。

可不就是爱好,手里不缺好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玩可以 干活直接买一个呗

已经买了,一看活还挺多,主要是打孔有点麻烦,没有专业工具,只能按在地上和宰猪似的打孔上锉刀

网友:
直接买白光抄袭板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白光抄袭版值得尝试。

网友E:
用啥电路板啊,有变压器有烙铁芯手柄就行了 ,给你个正宗图纸

网友F:
这够折腾的,自己再什么弄,也比不了市场上卖的,直接整流后加白菜白光

网友G:
变压器不适合DIY,网上方案都用的直流的不支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啥电路板啊,有变压器有烙铁芯手柄就行了 ,给你个正宗图纸

我这是单24V交流,没其它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够折腾的,自己再什么弄,也比不了市场上卖的,直接整流后加白菜白光

白菜白光的话,整流滤波出来电压就太高了,得换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够折腾的,自己再什么弄,也比不了市场上卖的,直接整流后加白菜白光

尽量弄好点吧。没事爱好鼓捣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不适合DIY,网上方案都用的直流的不支持交流。

看来就只有936了

网友:
楼主先开整,我后面跟上,自己做一个有意思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