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中周磁芯绕线机

楼主(2024-04-14):
全部利用废旧材料,主要材料:一节拉杆天线、一个录像机电机加轴承、一个增氧泵气泵、一个烧坏了的电热壶发热圈接线端子、不知道从什么机器上拆的铁件、继电器线圈等。做好后试着绕了一个扼流圈还行。以后绕中周与振荡线圈方便了。

坏拉杆天线挑选一节正好可以放进磁芯的一段,用磨薄了的钢锯条开槽

坏拉杆天线挑选一节正好可以放进磁芯的一段,用磨薄了的钢锯条开槽

网友A:
感觉图片太多主题不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线圈的看了很多,自制绕线机楼主真牛逼,浪费了很多时间吧

昨天下雨出不去,忙活了一天。主要是总结出来了平时拆解破烂的有用经验,就是拆带转轴的机器时要把轴承一并完整取下来,说不定以后什么地方用得上。比如录音机里面的压带轴,拆的时候要把轴承加热取下一套来,这样做的东西径向抖动非常小。

楼主:
不知道怎么的发重了几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图片太多主题不明确

我也感到是这样,给小磁芯绕线圈不好夹持,所以做了个绕线机,拍的是整个过程,但主题没有突出。

网友C:
楼主这是要批量生产中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要批量生产中周呀?

哪里啊,平时手绕太费劲,今天找了一点材料来个一劳永逸的。竹夹子、石蜡、松香都用过,不如这个夹得稳固。有了这个绕高频变压器就方便了。

网友D:
但凡见手工制作,要顶!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啊,平时手绕太费劲,今天找了一点材料来个一劳永逸的。竹夹子、石蜡、松香都用过,不如这个夹得稳固 ...

用热熔胶临时粘贴可以吗?

网友:
制作这个绕线机,可比手绕中周难度大多了

网友B:
DIY线圈的看了很多,自制绕线机楼主真牛逼,浪费了很多时间吧

网友:
感觉手握底座绕中周还是方便、快捷的,前提是用刀片型什锦锉割短座子上的围边(低于工字型磁心底边),把磁心粘结到底座上。

网友E:
图片中加上文字注释就完美了。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可以加个简单的机械计数器,免得查数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中加上文字注释就完美了。

我不会编辑,本来把每个图片后面加了说明了,结果一发出来就没看到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凡见手工制作,要顶!楼主厉害!

感谢您的鼓励,动手是玩的过程,做成这个机器之前试过很多办法,从中总结出了不少解决问题的途径才是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