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增加的4台tplink路由器如何连级使用?

楼主(2024-04-14):
描述:本人小白一个
   一层15个房间,走廊有20米左右,光猫和主路由在楼下,拉根网线上来想装个大约4台路由器,4个路由器由明线挂在走廊的墙壁上,不要无线桥接而采用有线连接的方式,今天下午串了了一个后能用但其余3台按照第一台的设置无法联网,所以来论坛求助大佬,求指点一下,谢谢先!!!

网友A:
如果买的是最新tp路由器,应该支持有线mesh组网,把几个路由器连在一起,就可以啦,你查一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买的是最新tp路由器,应该支持有线mesh组网,把几个路由器连在一起,就可以啦,你查一下说明书

哥:你看下
给个指点,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是234都都关闭dhcp,都接lan,都当无线交换机使用。前提是1性能够用。

网友:
把路由功能关掉,当作HUB来用就可以了。
如果不会关,就按楼上的做,就是少了一个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