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德500型万用表问题请教

楼主(2024-04-14):
前几天海鲜市场入了500型万用表,没有DR档的。到手时量得指针满幅偏转电流为39.7uA,但是发觉指针回零时有时回不到零,要拍一下才能回零。看了很多贴子,首先把动圈取下来,清先了轴承无效,但满偏电流被搞到45uA了,可能退磁搞废了。但是听说内磁的表头,一般不会退磁,这种情况怎么搞?

本想把欧姆档由1.5V改在3.7V供电的,求助了老郑小烧老师。相关的电阻参数如下图:

现在只有先想办法搞充磁了,这种内磁表头充磁,大概怎么充?

表头

表头

网友A:
哪年的表?只有现代的内磁表头才不容易失磁。
回差不解决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充磁了,不如换个表头。
看实测数据,您这表非常像39.5~40uA的电路,
但R20、R27误差较大,是什么电阻,有没有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年的表?只有现代的内磁表头才不容易失磁。
回差不解决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充磁了,不如换个表头。
看 ...

是1987年的表,是色环电阻,阻值是用电桥LQ9101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1987年的表,是色环电阻,阻值是用电桥LQ9101量的。

87年的内磁,应该是容易失磁的。
色环能看清吗?85.2K怎么算,都到不了90多K,11.6K也到不了1.1K。
你想改3.7V看来暂时做不成了,下面这两个方案是按40uA算的(其它的也差不多少),先备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1987年的表,是色环电阻,阻值是用电桥LQ9101量的。

曾经想入个LQ9101,感觉太贵了

楼主:
谢谢老郑小烧,等我解决表头的问题再继续。

楼主:
今晚又拆开动圈,拿放大镜仔细观察了轴尖,没有看到磨损与变形。轴承泡酒精后,用牙签往里清洁了,并且上/下轴承也对换了,装好后还是有回差。检查了游丝没有变形,周围磁钢也没有脏物。焊接游丝时时间也比较快应该不会伤到游丝。请教一下大家还有哪里会影响到回差?

楼主:
轴承的松紧度,调到敲击时指针有点头,再松了1/4圈。还是有回差,期间也试着慢慢加紧或慢慢松开,效果不大!实在没招了。

网友:
动圈轴系同心度,轴尖、动圈、游丝同心度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想入个LQ9101,感觉太贵了 。

LQ9101

400多,手持桥里面最便宜的。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A:
87年的内磁,应该是容易失磁的。
色环能看清吗?85.2K怎么算,都到不了90多K,11.6K也到不了1.1K。
你 ...

不用这么麻烦
换个思路思考这个问题:电池改锂电后,电压增加了,不改刻度的话,意味着电流也成比例增加。
结论:把电流量程也同比例增加就得了呗
途径:不改各电阻档的分流电阻。减小调零电位器接星号端的电阻同时加大另一侧的电阻,保持两者阻值之和不变,同时调零电位器中点的电阻也要稍稍加大。这样的话,调零电位器对应的电压、电流值升高了,而内阻值不变

网友B:
改装后的阻值不用计算
一、先把电池拆下来,把电池仓两端短接,置于×1KΩ档,用另外的表测其红黑笔间阻值,应当在10kΩ稍小一些
二、把1.5伏电池装上,把调零电位器向左拧到头,用另外的表测其红黑表笔间的电流,应当在一百多μA,同时记住指针位置
三、把与调零电位器相连的三个电阻拆掉,用电阻箱代替,把电阻箱调到原来的值
四、把充满电的锂电池装上,同前第二步一样测电流,同时减加调零电位器两侧的电阻,使指针接近满偏而不过0(两个电阻箱,这边减多少,另一侧就加多少)
五、把电池拆下来,同前第一步一样测阻值,加减调零电位器中点接的电阻箱,使测得的阻值与第一步的值一样
六、重复第四、五步直至不需要加减。这个过程一般一次就行。反正我的几个破表改的过程都是,最多两次就成了
七、把电阻箱拆下,然后该干啥我就不告诉你了。你智商比我高
我这个人会干,不会说,可能我把简单的事说复杂了

网友:
我为啥让你测电流?测电流有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装后的阻值不用计算
一、先把电池拆下来,把电池仓两端短接,置于×1KΩ档,用另外的表测其红黑笔间阻值,应 ...

这样改更麻烦,所以没有推荐,因为会比4楼的方案多动用1只电阻。
您的方案,简单说就是电位器左移3k、11.6k增加1k,RX10k的电压同样是尽量接近26V为好,
需要注意的是,第2步的1.5V电池不能太新也不能太旧,最好用1.5V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更麻烦,所以没有推荐,因为会比4楼的方案多动用1只电阻。
您的方案,简单说就是电位器左移3k、 ...

4楼的方案,同样可以用实验确定Rf和Rb,
先调整Rf使50uA表头满度电流为3.7/1.5*50=123.33uA,
再调整Rb使内阻符合要求。

网友:
其实大家都是享受改来改去的乐趣

如果为了实用,不如不改。

还有干脆买个1.5V的充电电池,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