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机6V改用一节锂电可行吗

楼主(2024-04-15):
我在用6V电池时,舌簧响度不错,以至于音量调到一半以上就感觉不出更大声了,所以才想着是不是可以4.2v也能用,请问是不是应改一些其它地方的参数呢

我最近在重做一台两管机接舌簧,直接去掉输出变压器接600欧的扬声器也能出声,就想着把四节电池改掉,一节锂电方便,现在声音很小,r1 r2 r4都调节过依然不满意。声音只能耳朵靠近才能听到,而主要三极管元件都在旧机上试过了

网友:
您用实际使用一下4.2V的锂电池试一下就知道了嘛!

网友:
甲类效率低,应提高电压用两节(锂电池)串联调好电流再试试。

网友A:
6V改3.7V,对最大音量影响不大,可能影响的是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导致音量小,必须重新调试静态工作点,现在二极管和三极管便宜了,可以将偏置电路先稳压,这样电源电压变化时候,静态工作点不会改变,音量就不会受影响了。

如果调整了工作点,音量仍然很小,可能是你的涉黄扬声器的直流电阻太大了,可以测试一下输出管的集电极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B:
可以改(必要时调整一下)

这机最好不改,保持原样。
如果就是喜欢用此机?
要我就用二至三节18650串联加7806做在电池盒内(不动原机)
今天18650不值钱。

网友:
  输出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对电压比较敏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必要时调整一下)

这机最好不改,保持原样。

这个是好方法。关键是7806 要选好。

网友:
2节磷酸铁锂多省事。

网友:
磷酸铁锂标称电压3.2V.充足电3.6V.2只串联使用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改3.7V,对最大音量影响不大,可能影响的是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导致音量小,必须重新调试静态工作点,现 ...

r1 r2 r4我都调过,效果不大

关键是音量真的太小了,原机试过音量可以的

我是应该调小r7试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 r2 r4我都调过,效果不大

关键是音量真的太小了,原机试过音量可以的

量一下静态,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600欧喇叭用在6V供电时忽略输出管饱和压降约可得10mA电流,其输出功率约为6*10/2*0.8=24mW;而用在4.2V则电流仅约7mA,输出功率约为4.2*7/2*0.8=11.76mW,两者功率相差一半以上,声音自然会小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静态,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是多少?

约4v,我换三极管,各种办法都试过了无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好方法。关键是7806 要选好。

楼主这机今天常听我是不舍得的

网友D:
建议改6V,两管机的灵敏度不是第一目标(李树梁书上的三到四管机灵敏度达到1.5mV/m,但估计一般制作很难达到;2管机最多2~3mV/m),因此大音量+不用耳机就成为首要目标,收本地强台出大声音应该是发挥其少管+带喇叭的奇妙感,6V用10~15mA 静态电流+5吋喇叭,大约有21mW~31mW,可以呈现大音量。要变压器入、出,长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改6V,两管机的灵敏度不是第一目标(李树梁书上的三到四管机灵敏度达到1.5mV/m,但估计一般制作很难达 ...

谢谢您的回复

我对大音量要求不高,我首帖中最后一张图片就是现在调试的这台。

我是想做一台用来实机筛查管子的平台。因为两管机元件少,正好一个高频管,一个低频管,这样可以对老管子很快的进行“唱响”的挑选。

本着最简化的原则,我用两管机平台,去掉一个输出变压器,直接怼上一个600欧的舌簧扬声器。

而前面的粉红色4b2是一台装好的两管机,是用4.2v锂电的,用舌簧扬声器收强台已经有满意的响度,甚至超过一半音量后感觉就没区别了,估计舌簧扬声器最大量音也就这样了。

所以我才进行了木底盘机的制作,结果到现在声音和蚊子叫一样。我甚至把扬声器,三极管全换成粉红色这台上的。声音依然很小,不得其解。我已经调试过r1 r2 r4 r7 都收效不大,真不明白一样的元件为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对大音量要求不高,我首帖中最后一张图片就是现在调试的这台。

明白您的思路了。
2管机是可以的。
感觉唱响管选择器,虽然名义上唱响,但还要选择,既要选择,就要根据响度不同,因此,舌簧喇叭不太合适-----理由是
舌簧喇叭因为维持跷跷板平衡需要较大支撑刚度(否则吸偏、吸死),整个发音范围内纸盆的振幅很小但振动加速度大、声压相对较大,近距离很难分辨声音增大了多少(必须离喇叭远一点、声压降低到一定程度耳朵才能分辨出来),大音量和小音量的振幅拉开不大(被集中在不大的范围内),因而音量随输入音频功率的增长应该不是线性的(没有理论分析,是一般推测,不一定对),建议最好用动圈喇叭。

都是推测,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您的思路了。
2管机是可以的。
感觉唱响管选择器,虽然名义上唱响,但还要选择,既要选择,就要 ...

感谢你的建议,要改用动圈不难,加一个输出变压器,接上动圈就行了

但现在的困难是先得把声音做出来,今晚调试后能收到强台了,但是声音像蚊子叫

网友E:
将高放级里的2个二极管极性反过来接试一下,看看音量是不是有变化。这个电路以前没看见过,觉得很奇怪!

网友D:
像是海棠TR2-1电路,  有这种接法的(反接),三极管偏置是独立的,不受检波回路影响。

C8 其实可以用的再大些270~510之间应该好些,现在中波电台少,不用担心选择性;检波回路独立不用担心检波负载的加重对三极管的影响--因为有10k的电位器;
我的两管机就是这个电路(不过后来按北极兵的电路改造了),在200mm长磁棒下带5吋动圈喇叭本地台很响。

第1 管要调到1.2~2mA之间,第2管根据变压器或舌簧阻抗,6V电源时,可调到9~15mA之间。但估计症结在喇叭。

楼主的改造喇叭属于差动式,不算真正的舌簧,不能通过上述大电流,这个结构的刚度很大(摆枢支撑很硬),只能微振幅,那个制作者(本坛坛友)采用推挽结构在袖珍机上声音也较小(某鱼有视频),并且人家主动声明了--声音不会大。

喜欢且坚持用舌簧的话,老2.5吋那种舌簧结构(好像有温州产的卖的)的要好多了,交流阻抗300欧(?),就是太贵了(某鱼150~180元)。

网友:
网上适合TR2-1的一对变压器也才40元。6V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是海棠TR2-1电路,  有这种接法的(反接),三极管偏置是独立的,不受检波回路影响。

C8 其实可以用的 ...

好的,我不需要很大声,只要达到最初实验的声音就很满意了。

主要的是重新装在洞洞板上后,怎么调试都很小声,灵敏度也上不去,但是管子和主要器件都试过了

现在唯一没动过的就是r5  r6 这两个电阻图中标着也是可调的,影响什么?该如何调?

另外我也有2.5寸的真舌簧扬声器,但是直接替换这个电路中的输出可变时无声,不知为何(扬声器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不需要很大声,只要达到最初实验的声音就很满意了。

主要的是重新装在洞洞板上后,怎么调试都 ...

r6不动(射极负反馈电阻,稳定工作点的,贝塔值可在一个范围换管);
r5 初次用10k以上的电位器,调多大看该管Ic电流,可按照动圈喇叭输出功率/0.35/6V粗略估算;  21mW/.35/=10mA,   大约对应500欧~600欧初级阻抗;

舌簧喇叭不能按上面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约4v,我换三极管,各种办法都试过了无效啊

如果集电极供电电压4.2V,静态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是4V,那么应该是静态电流太小了,你测量一下涉黄扬声器的直流电阻多少?还有用的是什么三极管,会不会e和c极搞反了。

如果要彻底找到这个毛病,就要采用系统性的方法,先从第二级开始,再基极输入信号,看输出有没有相应的放大信号,放大倍数够不够。再断开第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从输入变压器初级输入信号,看有没有放大。然后再往前。

看一下放大倍数够不够,只要用手拿着改锥,碰一下基极,或者通过一个电容碰一下基极,喇叭里有没有响声,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放大,放大倍数够不够。一般都有相应的咳咳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集电极供电电压4.2V,静态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是4V,那么应该是静态电流太小了,你测量一下涉 ...

啊!!!果然是反了!

真是惭愧,居然犯这低级错误!

关键是也能出声!真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高放级里的2个二极管极性反过来接试一下,看看音量是不是有变化。这个电路以前没看见过,觉得很奇怪!

我试了反接,感觉完全没有区别,我试着把电压加到6v,立即有了很大提高,至少末级音量满意了,怪了,难道我不可以用4v通过调节偏流达到有效的音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6不动(射极负反馈电阻,稳定工作点的,贝塔值可在一个范围换管);
r5 初次用10k以上的电位器,调多大 ...

好的,晚上尝试了6v电压,音量马上达到了满意的效果,但是我在一楼的粉色机器中,明明是可以用 一节锂电达到满意音量的啊,怪死了

网友:
输出变压器的阻抗匹配和收音机的工作电压有关系,工作电压变了,输出变压器的匝数比也会变。如果6V的收音机直接改用3V就不行。你仍用原来的变压器声音变小,这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果然是反了!

真是惭愧,居然犯这低级错误!

早期的3AX3,3AX31的放大倍数,正常在40左右,e和c颠倒了,放大倍数大概在4左右。另外,6V改4V,两个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电流都会相应的下降,两个晶体管的电压放大倍数都会降低,只要相应的增加两个晶体管的静态电流,增加电压放大倍数,声音就会增大,几乎可以达到6v时候的输出功率。

这个电流,检波后的音频信号,是通过电容耦合到基极的,颠倒二极管的方向,对放大倍数没有影响。如果是想636的方式,音频输出是直接耦合到基极的,这个时候二极管的方向是会影响到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可以起到微弱的AGC(自动增益控制),这个时候颠倒二极管的方向,在强信号的时候,是有区别的。

网友D:
看了上面再看1楼,我理解错了。原以为楼主是按照4.2V定的偏置电阻--因为声音小 想换到6V试一试
搞了半天是按原电路装机的。
6V电池机子,如果没有偏流稳定措施的话,到每节电池下降到1.1V左右就不行了(专门设计偏流的机子下降到0.9V还能有声音。这样,4V大约相当于干电池下降到1V左右了,这个电路当然不行了。

锂电池直接代用4.5V机子是可以的;代6V机子得看电路图,硅管机大多有1.3V(俩二极管串联)偏置稳压措施,这种就可以;锗管的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3AX3,3AX31的放大倍数,正常在40左右,e和c颠倒了,放大倍数大概在4左右。另外,6V改4V,两个晶体 ...

我现在r1 r2 r4全部都是可调的,但是反复调整并不能达到6v近似的音量,是不是得从r5 r6上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上面再看1楼,我理解错了。原以为楼主是按照4.2V定的偏置电阻--因为声音小 想换到6V试一试
搞 ...

感谢您的反复指点

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此电路我搭成功过,有较不错的音量(一楼里粉色那台),其次,三极管,变压器,扬声器都是从粉色拆下来的。

然后现在我把r1 r2 r4全部换成了可调电阻并进行反复调试,也可以理解成为按4.2v再进行搭建了吧,唯一没变的只有r5 r6 r7,就是不知问题还在哪里

网友F:
各级工作点要重新调整,高频在一毫安左右即可,功放级在15毫安左右即可,声音比6伏要小一半多。如有条件改一下输出输入变压器,再调各级电流这样更接近6伏音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r1 r2 r4全部都是可调的,但是反复调整并不能达到6v近似的音量,是不是得从r5 r6上找原因?

目前音量小的情况下,需要知道1:舌簧喇叭的直流电阻多少; 2:之前测试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约4V,那么此时发射机电压是多少呢?必须知道这些参数,才容易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音量小。

如果一定要达到近似6V的音量,就要1: 6V的时候,测量第一个三极管和第二个三级管的静态工作电流分别是多少;2: 4.2V的时候,把2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调到相同;3:增大音量的方法是断开R7,或增大R7,在R6两端并联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音量小的情况下,需要知道1:舌簧喇叭的直流电阻多少; 2:之前测试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约4V, ...

感谢您的指导,我断开了51k的电阻 后,音量确实有升高,然后我微调一些偏流后,达到了较好的响度

目前这机4.2v达到了全家能听见的音量,灵敏度各方面都不错,在室内居然能收到四五个台。但感觉低端的灵敏度明显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级工作点要重新调整,高频在一毫安左右即可,功放级在15毫安左右即可,声音比6伏要小一半多。如有条件改 ...

谢谢指点,我后来没有按照严格电流表来调试,只以实际听来调,达到了一个较好的效果,除了低端明显灵敏度低一些

但原说明书上,低端要调高扼圈的磁芯,但我没有可调磁芯,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