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问题 请帮我分析以下

楼主(2024-04-15):
胆机前级给你看个 分体式  前级   1010d推205d  后级有  300b和 6c33c-b总,300b 👂时噪音几乎没有  总6c33c-b时🈶噪音虽然不大凡事存在 去掉前后级信号线  噪音没有  说明噪音还是来源于前级  但是为什么用300b后级时没有噪音?

补充内容 (2024-4-15 18:54):
前级后级分体式

补充内容 (2024-4-15 18:55):
用300b后级几乎没有噪音  用6c33c后级有噪音

补充内容 (2024-4-15 18:57):
有点乱码了    就是前级 一个  后级两个

网友A:
你的帖子乱码了,
接上前级,理论上放大量增大了,自然容易出噪声了。纯后级放大量相对有限,自然听到的就干净多了。只要连接前级后噪声不大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搞好,布线,信号电缆,电源,放大量的调整等等都要认真摆弄好。

网友B:
      你看一下两台后级的输入阻抗,估计300B的输入阻抗低一些,6C33C的输入阻抗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两台后级的输入阻抗,估计300B的输入阻抗低一些,6C33C的输入阻抗高一些。

也许有一定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帖子乱码了,
接上前级,理论上放大量增大了,自然容易出噪声了。纯后级放大量相对有限,自然听到的就 ...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不太懂,等大佬解答

网友C:
编辑一下吧。看了好几遍也没看明白咋回事。

问别人问题,得先考虑别人方便,否则人家看到扭头就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辑一下吧。看了好几遍也没看明白咋回事。

问别人问题,得先考虑别人方便,否则人家看到扭头就走了。

你说的对  当有人告诉我乱码了 我立马去编辑  可是网站这个帖子不允许编辑可能是担心改头换面吧 只允许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