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写死一块SSD - Intel 530 120GB

楼主(2024-04-15):
盘是Intel 530 120GB,MSATA接口,设计寿命36.5TBW,很多年前NUC坏了退役的。由于MSATA接口,一直没法用,直到最近买了个转接卡mSATA转SATA,算是能插台式机主板上了。这货起码有七八年没通电了,里面装的Win7系统和照片居然还都在,这SSD保存数据的耐久性可不像网上广为流传那么邪乎。说什么"SSD一年半载不通电,电荷流失就丢数据...",怀疑机械硬盘厂商找段子手干的,希望SSD不要太冲击机械硬盘销量。

下表里灰色的是别人测试的,我打算自己测一下SSD寿命,每写10TB,来此贴更新一次健康状况,直到写死为止。

网友A:
SSD一年半载不通电这么可能,至少也要个7,8年不通电估计会有数据损失。否则芯片厂还是关门算了。
反复写会热损耗,不是实际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一年半载不通电这么可能,至少也要个7,8年不通电估计会有数据损失。否则芯片厂还是关门算了。
反复写 ...

你到网上找找有关SSD保存数据多久不用通电的段子,就明白那些学中文和新闻学等毕业找不到工作当了段子手的能力了。

有些段子手拿电容打比方,电容充电后放久了就没电了...SSD存放数据就这个道理,一个存储单元就相当于一个电容和电压表,不同的电压值代表不同的数据值,电荷掉光了数据就丢失了,电平模糊了就出现冷数据...等等,讲得头头是道,明显都是有组织有培训的台词...

网友B:
这个盘应该至少100t寿命,只高不低。
530和535都有写入放大bug。

网友C:
我的固态硬盘通电19192 小时,总写入30797 GB。

网友D:
浪费了,尤其还有win7系统现在安装一个win7真难,即便是正版的,都激活不了,连接不上微软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盘应该至少100t寿命,只高不低。
530和535都有写入放大bug。

我估摸着得有500TB-1PB写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固态硬盘通电19192 小时,总写入30797 GB。

这才30T写入,早着呢,起码500TB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浪费了,尤其还有win7系统现在安装一个win7真难,即便是正版的,都激活不了,连接不上微软的服务器

新硬件装不上Win7,只能装虚拟机上。老硬件随便装Win7,激活不用连接服务器。
找找Windows Loader By Daz,一般都能激活Win7,极特别的硬件不行,会蓝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估摸着得有500TB-1PB写寿命。

如果日常使用那种用法没问题,但做连续写入这种测试主控会先坏。
所以其实这种测试不太准。

网友E:
早期的SLC芯片能保存10年的数据,MLC好像是5年以上吧,TLC一般是1年到3年,丢失数据是真的见过,1几年帮人装的机子,用金士顿128G,前几年疫情时没开电脑一年多,win7系统就进不去了,有几个dll文件损坏,丢失数据也不是一下子全部都丢失,可能这个文件缺一点,那个缺一点的,能读取,大部分打开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日常使用那种用法没问题,但做连续写入这种测试主控会先坏。
所以其实这种测试不太准。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破坏性测试强度高于日常使用,因此,理论上测出来的寿命比日常使用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SLC芯片能保存10年的数据,MLC好像是5年以上吧,TLC一般是1年到3年,丢失数据是真的见过,1几年帮人 ...

颗粒差的保存不了多久,那些黑片或者混片做的杂牌SSD[国内除了致钛的大部分牌子],很难说数据保存多久,甚至没法说SSD能用多久。

质量相同的颗粒,SLC的1位表示两个数0和1,MLC表示4个数,TLC表示8个数,QLC表示16个数... 一位表示的越多,需要越多不同电压,保存数据时间就越短,而且理论寿命也短,速度还更慢。

楼主:
这货写入速度慢,温度高[已经贴了散热片]。后来又加了风扇对着吹,降了将近30度。已经写入10TB,SMART信息显示寿命没变,这是128G的货,MLC的盘。

作为对比,主流TLC的盘,西数SN550 500GB的盘写入10TB寿命掉了2%,三星980 1TB的盘写入10TB寿命掉了1%,海力士P44Pro 1TB的盘写入10TB寿命掉了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写入速度慢,温度高[已经贴了散热片]。后来又加了风扇对着吹,降了将近30度。已经写入10TB,SMART信息 ...

这个健康度不准的,像扣虾那样掉的特别快,实际写入1000t以上都没问题,0以下都正常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破坏性测试强度高于日常使用,因此,理论上测出来的寿命比日常使用要低。

主要是连续高负债高温搞坏了盘,日常用温度还是相对低很多,尤其这个还是msata没散热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连续高负债高温搞坏了盘,日常用温度还是相对低很多,尤其这个还是msata没散热外壳

我贴了个散热片,复制100GB文件温度68度(Intel说明书里0-70度)。只好又装了个风扇对着吹,这下连续写入不超过40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才30T写入,早着呢,起码500TBW以上

安装了1GB ram-disk 。平时上网缓存都写在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了1GB ram-disk 。平时上网缓存都写在内存。

大可放心,大牌子没那么容易坏。老外测过三星840EVO,我帖子的表里唯一的TLC盘,其余都MLC的,结果比Intel 335和渣石墩非压缩版的MLC都抗用!至于渣石墩那个压缩版的MLC盘,纯属运气,颗粒好,否则根本耐不了那么久,渣石墩的东西很多人都懂,好的坏的掺着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货写入速度慢,温度高[已经贴了散热片]。后来又加了风扇对着吹,降了将近30度。已经写入10TB,SMART信息 ...

SATA接口太慢了。有没有一种程序可以自动循环写入覆盖,以这速度猴年马月都搞不死它。看看你有没有恒心了。nvme接口装PCIe 3.0速度可到达3GB每秒。我一部旧电脑升级nvme上上网还是挺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TA接口太慢了。有没有一种程序可以自动循环写入覆盖,以这速度猴年马月都搞不死它。看看你有没有恒心了 ...

是Intel 530 120G这个盘写入太慢。我用的AIDA64循环写入,只要开机就启动一个进程始终写,就是浪费点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TA接口太慢了。有没有一种程序可以自动循环写入覆盖,以这速度猴年马月都搞不死它。看看你有没有恒心了 ...

HD Tune Pro里有个Gutmann擦写,1回擦写35次,Intel 530 120GB的盘一晚上不关机都写不了1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贴了个散热片,复制100GB文件温度68度(Intel说明书里0-70度)。只好又装了个风扇对着吹,这下连续写入不 ...

祝你成功,感觉差不多一年才能知道结果了。
如果更模拟真实使用,可以一天写10g,看看能搞多久,就是时间会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你成功,感觉差不多一年才能知道结果了。
如果更模拟真实使用,可以一天写10g,看看能搞多久,就是时 ...

10G可不行,Intel说明书里每天20G保5年。如果一天写1TB,理论上36.5天,MLC的SSD盘实际寿命一般是标称的很多倍,实际估计得1年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G可不行,Intel说明书里每天20G保5年。如果一天写1TB,理论上36.5天,MLC的SSD盘实际寿命一般是标称的 ...

实际情况除非是码农写代码,普通人一天10g都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情况除非是码农写代码,普通人一天10g都写不了

挂BT下载的估计写入很大,再者网上追剧看在线高清视频的缓冲文件也消耗很大。

码农就没法说了,跟具体业务有关。如果编译指令级别程序,一堆OBJ临时文件,调试程序要不停的编译,说不好一天用多少个G,如果主要写脚本,可能消耗就少一些,因为脚本是解释执行,不编译成指令...

我这SSD三星980平均一天消耗20GB左右,上班用的电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挂BT下载的估计写入很大,再者网上追剧看在线高清视频的缓冲文件也消耗很大。

码农就没法说了,跟具体 ...

我感觉你用的量还是比普通人偏高一些了,一天5-6g差不多普通人用量,不看视频还会更少。

网友F:
以前买过一个二手三星固态 结果不到半年就坏了 拆开外壳发现被骗 戴尔公司定制的服务器盘 估计到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用的量还是比普通人偏高一些了,一天5-6g差不多普通人用量,不看视频还会更少。

我就是码农,天天写代码,就靠这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买过一个二手三星固态 结果不到半年就坏了 拆开外壳发现被骗 戴尔公司定制的服务器盘 估计到寿命了

硬盘买二手纯属看运气,尤其淘宝上,清零盘和扩容盘很多。SSD得买大品牌货,国产山寨牌子黑片颗粒垃圾主控什么时候挂掉很难说,读写速度也慢,价格倒是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买二手纯属看运气,尤其淘宝上,清零盘和扩容盘很多。SSD得买大品牌货,国产山寨牌子黑片颗粒垃圾主 ...

现在一直用铠侠(东芝)的硬盘和存储卡 寿命长 性能不错 没有掉链子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SLC芯片能保存10年的数据,MLC好像是5年以上吧,TLC一般是1年到3年,丢失数据是真的见过,1几年帮人 ...

类似情况我遇到过两次,都是发生在不常用的电脑上,且重装系统后一切正常,测试软件显示固态硬盘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类似情况我遇到过两次,都是发生在不常用的电脑上,且重装系统后一切正常,测试软件显示固态硬盘没毛病。

这首先得看闪存质量,跟电容存电一个道理,有的漏电大,有的漏电小。
再者使用了多久,如果都快到寿了,还想数据保存多久,显然不现实。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首先得看闪存质量,跟电容存电一个道理,有的漏电大,有的漏电小。
再者使用了多久,如果都快到寿了, ...

我遇到的一个是杂牌金胜NGFF口,也就是现在的金胜维,毕竟是杂牌,可以理解。

另一个是联想笔记本自带的,这个不能理解,毕竟是一万多元3年上门保的型号,后来打电话叫售后来免费换了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码农,天天写代码,就靠这吃饭。

一天写入磁盘20G,如果不下载,不复制大文件。那你一定是个非常勤奋的程序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的一个是杂牌金胜NGFF口,也就是现在的金胜维,毕竟是杂牌,可以理解。

另一个是联想笔记本自 ...

联想自己出的品牌SSD是垃圾,不过联想好点的笔记本一般用好点的牌子,小概率事件遇上了那也没办法,比如三星0E,致钛0E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天写入磁盘20G,如果不下载,不复制大文件。那你一定是个非常勤奋的程序员。

下载是肯定的,这年头没有github等那些开源贡献者,国人码农根本活不下去,再者SSD有写放大。

编译时临时文件的损耗[包括虚拟机上编译],下载安装SDK损耗,Win升级补丁损耗,开浏览器临时文件损耗,再者Win的临时文件损耗...大概这几个主要方面。

网友I:
标准SATA口的牙膏厂530,14年买的,十年了

通电时间和使用次数应该是不对的,后买的机械盘都2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标准SATA口的牙膏厂530,14年买的,十年了

通电时间和使用次数应该是不对的,后买的机械盘都2W+了

通电时间是对的,牙膏的SSD只有写入才累计时间,不写入只通电不算时间。

楼主:
Intel 530这烂盘有严重的BUG,CRC错误计数都好几千了。

20T_40T

20T_40T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时间是对的,牙膏的SSD只有写入才累计时间,不写入只通电不算时间。

哦,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Intel 530这烂盘有严重的BUG,CRC错误计数都好几千了。

这盘其实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浪费了,尤其还有win7系统现在安装一个win7真难,即便是正版的,都激活不了,连接不上微软的服务器

老师你好!我现在用的机子是人家给我的,原来是win7系统。到手里后我乱装了所谓的纯净版,现在我又装回了win7,用kms激活,他又跳出正版永远激活。就不知真假,是否正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师你好!我现在用的机子是人家给我的,原来是win7系统。到手里后我乱装了所谓的纯净版,现在我又装回了 ...

永久激活就行了,反正只要不黑屏就行。用老系统,主要是有一些老软件不兼容win10,比如无线电光碟版,在win10下不能用。而在win7下就能用。

网友:
静待楼主更新

楼主:
现在主机写入41T,Nand写入25T,寿命96%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盘其实可以的

主控程序BUG,你看你的530主机写入和NAND写入量就明白了,Intel 530的主控能压缩数据,理论上主机写入高于NAND才对。因为写入NAND前先压缩,从SSD读取数据则相反,先从NAND往外读,然后解压。

我的530固件版本DC33比你DC32高一点,但是CRC冗余校验错误那么多,依旧有BUG。体现在用HD Tune Pro 5.75写入时出现错误,硬盘扫描全是红块,我一看这盘是要挂了。装上Intel SSD ToolBox扫了一下又没毛病,只好尝试AIDA64顺序写入,写入很不稳定,写了一遍,再用HD Tune Pro  5.75扫描全绿。现在写入测试只敢用AIDA64顺序写入。

这盘价高速度慢而且温度高,我用风扇对着吹。
其实Intel全系列产品[不止SSD]的特点价格高质量差。
最初Intel出主板[我买过],BUG很多,主板业务后来倒闭。
Intel出基带(水果用过),信号差耗电多,后来基带业务倒闭。
Intel出SSD,价格高性能差,SSD业务卖给海力士。
Intel出NUC,价格高质量差,NUC业务卖给华硕。
现在活着的还有CPU和GPU,价格高功耗大性能差。

楼主:
主机写入42T,NAND写入25T,身体健康(NAND剩余寿命96%),死于脑梗[主控的BUG]。
关机关不掉,开机卡死,无法写入,无法格式化,Intel 530算是钉上了棺材板。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Intel的计划性报废策略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