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液晶电视机

楼主(2024-04-15):
用了五六年的小米液晶电视机,刚刚遥控开机无反应,该电视机无电源开关,拔了电源插头,十秒钟后再次加电,指示灯闪烁后息灭。
此时遥控器开机键有效,电视机启动。这个现象过去也出现过一次,今天是第二次了。此外过去还出现过两次自行启动开机的现象,推测该是待机电源部分有点问题,等待无法开机了再打开检修。

补充内容 (2024-4-16 19:53):
今天晚上开机,启动时间比平时长了许多,好歹算是开机成功了。看来该机电源确实是有点问题了。

网友:
没有光就是背光灯条坏了。

网友:
查电源电路

网友:
这种没有开关的电视机,使用完了就要顺手把电源插头拔了。不然遇到回南天,电源板就会锈蚀腐烂。

网友:
查那个400伏的大电容,没开关的建议不要长期供着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