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示波器测量两个脉冲信号的时间差?

楼主(2024-04-15):
当两个脉冲信号有时间延迟时,如何用示波器测出时间差?

楼主:
“将示波器设定在扫描工作状态,扫描速度约为10us/格,信号输入通道调节旋钮约为1v/格,并将发射输出监测信号输入端设为触发信号端。”这个话没看懂

网友A:
什么意思?

2个脉冲信号进探头。然后用示波器的测量功能,出不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2个脉冲信号进探头。然后用示波器的测量功能,出不来吗?

是一个信号作为触发信号?显示什么波形?

网友:
模拟机?不带测量功能吗?

我说的是数字机,直接可测量,没你想的那么麻烦。

网友B:
帮猜一下

大概意思是,X轴扫描速度设为10us/DIV;Y轴输入设为1V/DIV

"并将发射输出监测信号输入端设为触发信号端",不清楚是打字还是资料排版有误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示波器设为外触发,并将监测信号作为触发信号,接至示波器外触发输入端

如果这个两个脉冲在一组脉冲串之中,直接正常看波形,读时间就行了,不用搞这么麻烦

网友:
两个信号进两个探头,X轴选触发扫描,选单通道触发,触发信号选脉冲出现较早的那个通道

简易的普及示波器没有延迟线,触发的那个通道显示脉冲没有前沿,可以鼻尖后沿开始的位置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猜一下

大概意思是,X轴扫描速度设为10us/DIV;Y轴输入设为1V/DIV

为何测时间差需要用脉冲信号呢?利用正弦信号不也可以测出时间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测时间差需要用脉冲信号呢?利用正弦信号不也可以测出时间差吗?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脉冲信号上升速度很快或者说上升沿很陡,便于参照、计算、对比、读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谢谢!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