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红灯754的短波值得保留吗

楼主(2024-04-15):
在4B2机壳内复刻了红灯754,只保留了中波,使用五寸喇叭,感觉声音好听多了,空气联,留下了短波的配件,有点可惜,各位老师看看短波值当加上吗?感觉都是中国之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像样仪器调试的话,确实可以放弃。即使能用,短波调谐也让新人崩溃。

短波调试很复杂吗

网友B:
还好吧。路子和中波一样的。统调点一般选2个就够了。自己估么着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路子和中波一样的。统调点一般选2个就够了。自己估么着选。

短波还有收听的必要吗,都是中国之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波还有收听的必要吗,都是中国之声

你这不心中有答案了?
要不要,看你咋想的了呗。

其实也不都是中国之声,也有别的。

网友:
楼主,展示展示你的754,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短波放弃也可以,反正没几个节目可听,有遗憾就补全短波更好。

网友:
个人觉复旦如果是修理,顺手修上就是,如果是复刻,不加也罢

首先短波在多数机器上确实挺将就的,一般波段不全,调试也难达到完美,只能说在当年也是作为聊胜于无的功能

其次短波要么磁棒只能复盖少许,要么拉杆也远比不上长线, 不像中波这么简单使用,现在有大量便宜且全波段的好机触手可得,不值得去折腾了。

当然短波远不止中国之声,即使我夜间用内置磁棒的老机调试好后,在室内都能收到不少有意思的境外台。当然了,首先要调试灵敏度,其次最好有微调功能,不然短波接收还是挺不好的体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波还有收听的必要吗,都是中国之声

除了中国之声,还有中国乡村之声,经济之声,海峡之声、全景中国……,还有不少老外的台,其中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台,虽然语言不通,但播放的音乐和歌曲还是蛮好听的。此外,还有良友等华语电台……

网友:
短波应该保留,我的调整经验是只要元器件参数合格,高低端只调到最佳就行,不管频率刻度如何只求灵敏度最大,不能比照中波的方法,短波就是不断用手动扫频接收,不然频率牵扯有可能被带偏。以高端为例就是一手不断左右微调可变电容收台,另一手慢慢调节天线补偿微调,听那些“咕咕”声到最多最响就行了,低端就是调磁芯,方法一样。
短波要是没有微调使用不方便,我以前发过给短波增加电调微调的帖子,你可以搜搜,我是电脑盲自己找不到。原理太简单,弄个3DG6的cb结利用结电容就行,找个老电调高频头拆变频管也行,我做的能覆盖3、4个频点.

网友:
短波台还是很多的,除11楼列出的外我这儿还可以清楚地收到蒙古语太、粤语台、英语台和梵蒂冈华语台等,根据天气不同收到台的数量也不同,感觉对外广播的台比较多。比如有教外国人学汉语的节目等。短波难度比较大的还是本振电路,本振频率稳定性和幅度大小、失真大小等对短波的影响都很大,有了好的本振电路后我做的仿“超动态”电路在不加输入调谐回路时,天线直接从高放管输入端输入就可以清晰地收到不少短波台。本振信号我是用示波器观察,只要看不出有太大的畸变且高低端幅度变化不太大就大体差不多了,不过这个在20Mhz左右的本振频率时还是挺难的。

网友:
就看对754如何定位,是听电台,那就买一个高于754 的机子;是怀旧欣赏、喜欢它的电路效果,那就恢复短波,感觉它的原机短波效果比较好,稳定,声音较好。

网友:
红灯754的短波段还是不错的 :6-18兆赫,覆盖了大部分短波波段频率。该机调谐范围长,因此没有设置短波微调,红灯754短波灵敏度较高,在16-18兆赫段能收到某某之声电台。至于短波统调也很简单:在10兆赫15兆赫都有西安发出的标准频率标准时间授时点,方便统调。建议保留短波。

网友C:
做一个短波定频接收机,本振和天线分开调谐,那你就不用担心调整到问题,反正做来完的,这样你还可以知道自己做的短波接收接收效果可以达到哪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短波定频接收机,本振和天线分开调谐,那你就不用担心调整到问题,反正做来完的,这样你还可以知道自 ...

手里有754的短波部分,可以把剩下部分给补上,可以做一个754短波机,而且短波原来也是好的,这样可以吧

网友:
可以,玩到尽头就成为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短波定频接收机,本振和天线分开调谐,那你就不用担心调整到问题,反正做来完的,这样你还可以知道自 ...

这个定频怎么弄的,怎么操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定频怎么弄的,怎么操作的

本振和天线独立调谐的,调好本振,再调天线,达到精准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振和天线独立调谐的,调好本振,再调天线,达到精准调谐

太复杂了,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754电路还是不错的 ,不要甩掉短波,朝鲜之声挺好玩儿的 。复刻的话,我个人喜欢独立本振,两级双调谐中放的电路,短波覆盖7-18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