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PS TFTC4U771A 一体化高频头FM部分VT电压不能上升的问题。

楼主(2024-04-15):
    如题。手是有一国产收音头,现用ALPS的TFTC4U771A 一体化高频头替换原来的国产高频头,现在出一个奇怪的现像。FM部分时,VT电压上不去,从0.X 伏慢慢升到3.0V左右,就不再上升了,以至于FM自动搜台时,不能自停,在低端频率处,手动调台,可以正常收音,高端频率时,无法收音。但是AM部分,完全正常,VT电压可以上到8.X 伏,而且自动停台正常。
手上有三个 TFTC4U771A。三个装上去的情况都一样,可排除高频头本 身的问题。
现附上PLL部分的原理图和TFTC4U771A 一体化高频头的原理图,请各位老师帮忙指导一下,谢谢各位。

图中,C29的正负极画反了,但是我的实物使用的是贴片 1206 2.2uf 50V X7R  电容。
C15那个100nf我已经给它取走了,那个位置没有安装了。

楼主:
麻烦各位老师帮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哪位帮忙看看?

网友A:
数调机调谐过程,当你输入或者调谐到某个频率,比方最大108MHz,那单片机会送出一个调谐电压到本振,产生的本振信号会返回单片机比较,如果频率过低,单片机会提高调谐电压,如果本振过高,则单片机会降低调谐电压,有一个反馈的过程,如果本振线圈电感量超过设定值,像本振电感量偏小,则调谐电压不是最高值也可以产生108MHz,那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如果有手册,可以参考手册,调整本振线圈到某个点,测试调谐电压在手册标注电压值就范围内就可以了,没有手册的话,调整到调谐电压最大值也可以,在不调整FM的RF线圈前提下,反复比较哪个电压值接收效果最好,相当于统调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调机调谐过程,当你输入或者调谐到某个频率,比方最大108MHz,那单片机会送出一个调谐电压到本振,产生的 ...

谢谢您的指导。我之前有在哪里看到过,这个一体化的高频头的FM VT电压最高是要去到8V的。不过我这现在的现象确实有点像您说的,因为,我这个FM的VT电压从0.X伏变大3.X伏的过程,非常慢,基本是0.00X伏的步进变化。所以感觉很奇怪,我目前没办法测量他的FM OSC频率。不知道能不能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之前有在哪里看到过,这个一体化的高频头的FM VT电压最高是要去到8V的。不过我这现在的 ...

其实很简单,你采用手动调电压也可以的,然后看接收情况,如果本振输出到单片机部分已经分频,那可能不合适,有高频头参数就好搞了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国产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国产收音机

杂牌的,夜里我上它的照片给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采用手动调电压也可以的,然后看接收情况,如果本振输出到单片机部分已经分频,那可能不合 ...

高频头的参数网上都找不到,但是有引脚定义,还有之前有坛友有使用过些个头子,有PLL控制的,也有有电位器控制的。这里有说VT电压

网友B:
这个高频头150~170元一个,收音灵敏度及音质真的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高频头150~170元一个,收音灵敏度及音质真的很好吗?

真的不错的,我现在还没有接功放测试,用耳机听了,感觉比之前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国产收音机

图片太大了,上载过来,可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国产收音机

这里是磨机前的,磨改前,性能非常差,只能听个响,而且灵敏度非常差,稳定性也不好,开关家里的日光灯,它会死机。

楼主:
磨改后的,今天上不了了,换元件,主板和高频头里面加了4阻稳压,主板地线割断后重新飞线,输出电路重新设计,这样改下来,声音好很多,稳定性非常好,灵敏度也大大提高。就是感觉音质还不完美,比以前的松下的机器差远了。。。。,

楼主:
这里是磨改后的,主板上加了2组稳压,主要元件也都换完了,背面的地线割断,重新飞线,输出部分重新设计。高频头盒内家里2组稳压,全部电容换成进口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