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eshman Masterpiece 5管古董机修复求助

楼主(2024-04-16):
最近入手一台Freshman Masterpiece 5管古董机,大概是1925年左右的,这个是早期版本,使用三种电压,分别是90V、45V和5V。
经过初步检查,一个线变(B)彻底报废已无法修复,再就是标为A的可调栅漏电阻缺失,原值应该是250K-10M可调。坏掉的变压器由于漆包线腐烂,无法测值,另一个完好的变压器用万用表测初级约为 1100 欧,次级约为4800 欧。
在这里向论坛各位高人求助,该坏掉的变压器是否可以使用耦合电容+电阻的组合替换?原可调栅漏电阻是否可以使用一个固定值电阻代换?盼各位不吝赐教。多谢!
以下是该机照片和线路图。

补充内容 (2024-4-22 23:50):
15楼已添加开机视频。

原理图

原理图

实物图片

实物图片

坏掉的变压器

坏掉的变压器

栅漏电阻位置

栅漏电阻位置

参考图片

参考图片

可调电阻参考图片

可调电阻参考图片

网友A:
那个变压器线圈不是还在,能拆开吗? 看看线径,数一下匝数??

可调电阻到是不很难,那个位置的电流不大的,一般的可调可能可以胜任。

网友B:
直放式收音机使用的音频变压器多数为1:3的升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压器线圈不是还在,能拆开吗? 看看线径,数一下匝数??

可调电阻到是不很难,那个位置的电流不 ...

感谢回复,线圈是在,而且已拆开,漆包线腐烂厉害,基本一碰就断,也没法重饶了。看着一堆乱麻似的线圈,也不打算去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放式收音机使用的音频变压器多数为1:3的升压变压器。

感谢白版回复,打算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成品线圈,利用原先的铁芯组装一下。实在不行打算绕过此变压器,考虑改为耦合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白版回复,打算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成品线圈,利用原先的铁芯组装一下。实在不行打算绕过此变压器,考 ...

先数每层多少匝,再数多少层。绕出来八九不离拾的。

网友:
初次级电阻已经有了,线径也能量得到,匝数能估算出来,铁芯还在,不能修旧如旧蛮可惜的。
只用阻容元件升压是不可能的,用几个晶体管放大一下也许也是个不坏的方案。

网友:
这个变压器初级过直流必须导出原数据进行绕制,否则效果不会好的。

网友C:
应先确定5只电子管是否完好,然后再确定修复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先确定5只电子管是否完好,然后再确定修复方案!

对!先找个变比合适2瓦的电源变压器代替坏掉的把机器试响,然后再考虑修复原机的输入牛。

网友:
如果5只电子管完好,低频修复不难,真正难修复的是3个高频槽路!

网友:
仔细修好,100年了,不容易啊

网友:
100年的机器应该关注一下,看一下维修进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白版回复,打算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成品线圈,利用原先的铁芯组装一下。实在不行打算绕过此变压器,考 ...

那个年代的电子管放大倍数低,所以用变压器耦合,通常是1:3,稍微提升一下增益。如果改阻容耦合,电路的放大量就不足 。
所以,1:3输入变压器要求不高,自己绕一个不费事。

楼主:
今天给收音机通电了,坏掉的变压器暂时采用阻容耦合。使用一根约5米长的电线作为天线,开机后一片噪音。目前尚未找到准确的线路图。这台机器属于早期版本,后来的版本增加了C+电源。此外,由于该机原配一支112-A管,网上找到的图纸都是5只201管的。且 B Det端应该是45V还是22.5V尚未确定。慢慢调试看看吧。
下面是开机后视频。各位朋友帮忙看下,下一步该从哪方面入手。在此先谢过!

网友:
这么古老的东西,太难得了。

网友D:
此收音机线路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个带有两级高频放大器,一级栅级检波器,一级电压放大器和一级功率放大器的收音机,至于要不要用阻容耦合我看还是不要,自己重新绕制一下变压器吧,这些古董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实在是太小了,如果再不用变压器进行升压很影响输出功率。至于可调电阻我看不用调整取值2-3M目测就可以,好多采用30号电子管的单管收音机就这样 当然也可以才用一个10M电位器,串联250K电阻,先调节一下,看看找到失真最小的一点,用一个差不多的固定电阻器换上去,收不到台先用信号发生器看看高频率电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先把高频放大器和检波器测明白了,音频放大器好整。

网友:
找个110变220的变压器先代用着。修响了再绕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收音机线路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个带有两级高频放大器,一级栅级检波器,一级电压放大器和一级功率放大器的 ...

受教了,多谢!目前使用了一只3M电阻。这两天准备找一个1:3变压器换上看一下。也怀疑112管子可能存在问题。由于手头没有替换管,新买的老管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