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F63万用表开机表针反打是做么原因

楼主(2024-04-16):
求助各位大师:
一、MF63万用表开机,功能开关置于欧姆档,表针反打约10~20秒指针自动恢复0点,或功能开关直接自OFF档经欧姆档置于DC档后仍反打,再迅速回到欧姆档指针随动恢复到0点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开机反打的问题。
二、MF63万用表正常使用时,功能开关置于off档关断电源后,再次功能开关置于欧姆档指针反打约1秒,反打时间明显变短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C1和C2,容量加大试试。

楼主:
C1和C2原装的是20nF磁片电容,参照海洋DZ老师的建议换上了47UF的电解电容圆满解决了表针反打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4-4-17 17:06):
电容换装后,转换功能开关时,表针仍有微微反打趋势,不仔细观测可能感觉不到

网友:
47uF电容那么大体积?

楼主:
装得上,用的好呀!手头只有两只这么大的无极性的电解47uF/5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得上,用的好呀!手头只有两只这么大的无极性的电解47uF/50V的

用普通电解电容也可以呀

网友A:
我觉得指针反打的根本原因是,小开关的电源正负极两个触点转换时有时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指针反打的根本原因是,小开关的电源正负极两个触点转换时有时间差。

我感觉指针反打的直接原因是表头电流出现了反向,而导致表头电流反向的原因是正负电源不能同步接通,且正电源接通晚于负电源接通,表头电源出现了反向的电流,因此会出现表针反转反打表针的现象。而功能开关采用的是多联装转动机械触点开关,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给电源加装大容量电容,通过电容的充电效应极大地缓解了这种不两步对表头的冲击!但出现反打表针的趋势依然存在,只是反打的幅度和时间要小的多

楼主:
出现严重反打,时间越长,说明功能开关机械触点不同步越发严重,随着使用时间增长,可能会出现不同步的时间趋于无穷大时,就到终点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更换功能转换开关!
这就是为什么原表都装的20nF的小电容,其根本上不存在不能忍受的表针反打,也就是说波段开关的同步性能极好,我的工具表MF63用了近30+年了,以前就很正常,出现反打是最近发生的事,这工具表再使用一须时间,再出现不能接受的反打就开始更换功能开关。换个开关不出意外从准备到完成至少2h的时间,最高效的办法再换一块MF63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现严重反打,时间越长,说明功能开关机械触点不同步越发严重,随着使用时间增长,可能会出现不同步的时间 ...

有什么要换表,换开关?直接加个双刀双掷开关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要换表,换开关?直接加个双刀双掷开关不是更方便。

双刀双掷开关如何用?怎么加双刀双掷开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C1和C2原装的是20nF磁片电容,参照海洋DZ老师的建议换上了47UF的电解电容圆满解决了表针反打的问题!

补充 ...

反打主要是转换开关不能同步导致,更换4.7UF~47UF的电容即可,微微的现象就不好解决了,只有更换合适的转换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AMPADJ电位器触点酒精冲洗,功能开关触点滴微分子滑油润滑,多次搬动功能开关效果不明显

再检查一下IC6脚输出端二极管2AP是否变质。
订正:2AK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检查一下IC6脚输出端二极管2AP是否变质。
订正:2AK2

刚检查了还是表针反打,只有BAT档工作正常,昨天扭动功能开关10次至少一次DC、欧姆档能正常,感觉今天表针反打较昨天严重了,依园丁老师建议,查了IC6脚的D3和相连的D4,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在线测量均正向0.648V,反向OL,感觉与IC6脚相连的二极管不是2AK2类,且透明封装无标识,外部特征详见3#楼图片!
还得想办法救治呀!我的这块MF63表号是:110116,还有一块MF63表号110117!孪生兄弟 ,前者来自宿迁,后者来自上海 ,110117放在家里了,110116一直做工具表跟随我走遍祖国大江南北!

表号110116

表号110116

楼主:
功能开关极其缓慢打开时,欧姆可能反打,DC或AC档可能就能正常,回搬到欧姆档时偶尔也正常,,当表反打时,测表头输入端电压-1.425V(电压反向),当表工作正常时,测表头输入端电压0.2mV.

网友:
重点检查功能开关上接通运放正负电源的两组开关是否接触可靠,可以用小螺丝刀把两片定触片适当扳弯一点,让它夹紧一点,因为运放只要正负供电正常基本不会反打。

网友:
注意,各档位都要检查。

网友:
既然你也是搞维修的那就应该参考电路图分析呀,不要在这里猜测。指针反打就是和1、2、4、7脚相关,先看4、7脚的供电是否正常,再看调零端的电压是不是正常。至于怎么看脚位你就自行百度吧。

网友C:
请更换一只性能良好的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更换一只性能良好的芯片试试。

计划先更换成新的功能转换开关!现在功能开关年代久远且严重磨损,触点松动定位不精准,打开功能开关分层一一校正定片难度太大,且效果不一定好!技术更新可能更好些!目前偶尔也能正常工作,测量电压很准确,集成运放损坏的几率不高!

楼主:
拆下了MF63的小板,查到与AMPadj电位器中心触点相接的电阻是用一支30KU33K电阻并联的,并联阻值17K而其典型值是30.3K,47K电位器两端点电阻名义是47K,实际测量值只有30K?

网友D:
这是调零电位器,中心触点电阻17K也没有大问题,电位器两端因和运放连接,测量为30K应该正常,可能长时间不转动,中心触点可能接触不好,多转动应该就可以,我就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调零电位器,中心触点电阻17K也没有大问题,电位器两端因和运放连接,测量为30K应该正常,可能长时间不 ...

是与AMPadj中点相连的R28电阻拆下后的测量值33K,30K,R28是用这两个电阻并联连接的,而其典型值30K左右,电位器拆下测量两固定端电阻约30K

网友:
楼主,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电位器和R28是调零电路,对阻值要求不高,R28应该是前主加上去的,就20—30K都可以,40K也可以,我有好几个63表,有几个就是好久不用,通电后就只是反打,反复转动调零电位器就可以正常,有的电位器就是30K的,所以不要纠结这两个的阻值。

楼主(2024-06-08):
为彻底解决表针反打问题更换了陶瓷板的功能开关,更换了老的47K电位器,和电池卡座,不知道什么原因其放大调零可调的范围太小,仅能调6小格,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原因,便于参考调整!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彻底解决表针反打问题更换了陶瓷板的功能开关,更换了老的47K电位器,和电池卡座,不知道什么原因其放大 ...

更换三大件后,功能全正常,精度如初 就是运放调零幅度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换三大件后,功能全正常,精度如初 就是运放调零幅度偏小

63的这种波段开关那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的这种波段开关那找的?

运放调零电位器调零幅度偏小是什么原因(47K电位器是新品,更换前测试没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运放调零电位器调零幅度偏小是什么原因(47K电位器是新品,更换前测试没发现问题)

检查一下电位器串联入地的R28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电位器串联入地的R28电阻。

有可能的,在维修时,R28因频繁拆装断了一条腿,就临时用铜线在腿根部焊接了凑合用,当时测了电阻约26K,达不到理论值30K,相差13%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的,在维修时,R28因频繁拆装断了一条腿,就临时用铜线在腿根部焊接了凑合用,当时测了电阻约26K ...

检查一下此电阻阻值是否变大,阻值大小一点没关系。

网友E:
修好了吗?这么多人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吗?这么多人在说。

R28 30K,的电阻还没到呢,其它功能指标没问题的

网友F:
我遇到此类问题第一步就是拿酒精清一下小开关,一般都会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此类问题第一步就是拿酒精清一下小开关,一般都会解决。

是清洗运放调零开关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清洗运放调零开关吗

是清洗那个小号的波段开关,也就是表头功能切换开关。表针反打的原因在于开机时运放电源建立过程中不平衡太大,第二在于那个输出端的二极管反向漏电较大,二极管不管他。就说建立电压不平衡原因就是开关的接触点脏了,有较大的接触电阻,所以不平衡出现了。时间长了电路充电达到平衡反打表针就消失了。这点事用个小工具粘上酒精一擦就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清洗那个小号的波段开关,也就是表头功能切换开关。表针反打的原因在于开机时运放电源建立过程中不平衡 ...

有时是功能开关机械触点啮合部位机械磨损缺失或变形而影响的接触不良!这才是最要命的!说是简单,维修才是烦琐,几多的时间沉没,这才是灾难呀!不得不更新迭代!极大地避免深陷小毛病层出不穷,天天坏天天修的梦魔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时是功能开关机械触点啮合部位机械磨损缺失或变形而影响的接触不良!这才是最要命的!说是简单,维修才 ...

深感如此,子曰老而不死是为贼,老了不行了就得淘汰,万用表更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深感如此,子曰老而不死是为贼,老了不行了就得淘汰,万用表更是如此。

这次采用了陶瓷绝缘功能开关,绝缘更好,使用寿命超长,选用了纽扣锂电池卡座,适配大容量锂电池,更新新质配件也可视为一种技术的迭代,指针表并非一无是处,反应快捷,定性测量非数字表能比!

楼主:
去年朋友去上海出差时,自赛格电子城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的这种波段开关那找的?

去年朋友去上海出差时,自赛格电子城买的

网友:
不错,还有正照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换三大件后,功能全正常,精度如初 就是运放调零幅度偏小

220V市电测量

220V市电测量1

220V市电测量1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换三大件后,功能全正常,精度如初 就是运放调零幅度偏小

220V市电测量电压约225V

楼主:
这几天随环境气温的升高,这块MF63万用表开机出现了较大的表针正向打表的情况,而且关机时间越长环境温度越高,表针正打的幅度越大,关机8h表针正打一度达到最右侧极限幅度,打表时长不大于1s,如果再关开机,表针位于左0点几乎无自由摆动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这正常吗,以前这表因反打更换了C1和C2电容为47uf电容和功能开关!!

补充内容 (2024-7-2 11:06):
这支表的问题解决了,又工作正常了

楼主(2024-07-08):
更换了功能开关后的老表焕然如新,现在基本不反打了,工作比较稳定

楼主:
更换了功能开关后的老表焕然如新,已经正常使用三个多月了,功能正常无表针反打现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更换了功能开关后的老表焕然如新,已经正常使用三个多月了,功能正常无表针反打现象

那么,反打是因为功能开关有问题?有分析过啥原因吗
PS:不同步?

楼主:
反打是因为功能开关长期的开合动作,触点位移或变形或长期磨损部分缺失,触点机构的开合不同步,而引起的运放驱动正负电输出端瞬时反相,导致了指针瞬时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反打是因为功能开关有问题?有分析过啥原因吗 。
PS:不同步?

反打是因为功能开关长期的开合动作,触点位移或变形或长期磨损部分缺失,触点机构的开合不同步,而引起的运放驱动正负电输出端瞬时反相,导致了指针瞬时反打:

网友(2024-10-28):
引用 楼主:
反打是因为功能开关长期的开合动作,触点位移或变形或长期磨损部分缺失,触点机构的开合不同步,而引起的 ...

小板的47微法变大有什么故障?

网友:
还有有源表和一般的表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市电测量电压约225V

你这个是2号盘。

楼主:
从哪里能看出是2号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里能看出是2号盘?

这里写着“2”就是2号表盘l.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里能看出是2号盘?

顺便问一句,有没有MF63 的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了功能开关后的老表焕然如新,现在基本不反打了,工作比较稳定

有这个功能开关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