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老师多,再找一下《电工学》

楼主(2024-04-16):
本贴曾在晶体管栏首发,但找不到曾经学过的那本书,又在基础栏发,也未找到,在这里再发一次,希望会有奇迹出现。
根据笔记,这本《电工学》前两章节如下:

第一章 静电
第一节 物体的带电和导电性
第二节 电场和电场强度
第三节 电位和电位差
第四节 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绝缘体

第二章 直流电路
第一节 电流
第二节 电源的电动势和端电压
第三节 电阻
第四节 欧姆定律
第五节 电功和电功率
第六节 电流的热效应
第七节 电阻的联接
第八节 电源的联接
第九节 直流电路的电位分析
第十节 克希荷夫定律和戴维南定理

网友A:
我有一本纸质书,但与你的目录不一样,非常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本纸质书,但与你的目录不一样,非常遗憾

谢谢,不急,咱们再找找

网友B:
我记得有一本电工学,你上次发帖子我就去找过没找到。刚又找了一遍还没找到。

网友C:
不知道你找的是哪个版本,因为以前出的《电工学》太多了。
建议去孔夫子网找一下,或许有你要的。

网友D:
【电工学】有,不一样版本,期待找着再增加一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一本电工学,你上次发帖子我就去找过没找到。刚又找了一遍还没找到。

谢谢,是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找的是哪个版本,因为以前出的《电工学》太多了。
建议去孔夫子网找一下,或许有你要的。

谢谢,这几天在看,暂时还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学】有,不一样版本,期待找着再增加一本!

好啊,一起学习!

楼主:
看来这里也不好找啊

网友:
电工学原理都是一样的,不存在版本不同定理定律不同的问题,所以不比苛求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