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4表针摆速度很快,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2024-04-16):
各位朋友,我的MF14万用表,在测时各档位表针摆很快,但没有摆过头的现象,同样108T-1和500型,表针就缓慢摆到测量位置,这是不是正常的还是有什么原因,查了与表头电容 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情况。电工应用测量电流需要一定快速性。

网友:
阻尼失调了

网友:
应该是新的14表,碳素针甩的快,定位准。

网友:
早期表都是用脱胎动圈的,阻尼都不太好(即使并联电容),后期采用铝框动图的,阻尼都明显改善了。个人经验:50微安表头的,并联电容要加大到500微法以上才有效,像MF14这类150微安的表要加大到1500微法以上才能产生明显的阻尼。

网友:
没有摆过头的现象就说明是特别正常的。摆过头回一下指正都是正常的。

楼主:
试加大电容 看看效果,不会对精度有影响吧

网友:
我有两块永跃厂的MF14,指针摆动都是非常快,而且准。

网友:
MF14表是低灵敏度万用表,直流1000欧每伏,基础灵敏度1毫安,所以流过动圈的电流较大,加上游丝也硬,指针摆动速度自然就快,单论速度和阻尼,MF14表几乎是国产指针表中最好的。虽然傻大黑粗,但精度、阻尼、稳定性都很不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优秀的国产电工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