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设置静态工作点,三极管也能放大?

楼主(2024-04-16):
这图好像没有用电阻设置静态工作点,三极管也能处在放大状态?请问

网友A:
负载是HG4098--------------继电器-----------------------------9014+9013复合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有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

开关状态,只在截止和饱和状态工作。

这个只是局部电路,应该前面有下拉电路。 基极加电,三极管饱和导通。基极悬空,由于复合管放大倍数很大,容易受到干扰,因此,推断前面肯定于下拉。

9031应该是笔误,推断是9013中功率管。

网友B:
继电器电路,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HG4098--------------继电器-----------------------------9014+9013复合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好的,谢谢。9014、9013种组合形式会使电路处在开关状态?

网友:
还是要搞清基础知识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9014、9013种组合形式会使电路处在开关状态?

你可能是个初学者,基础知识还有些欠缺。

1,复合管你可以理解为等于放大倍数较大的单个晶体管
2,三极管的放大和开关应用,是基本应用。每一个管子都可以工作在放大或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电路,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这个是否对9014基极的电压有要求?超过多少电压值的话就会处在饱和状态?

楼主:
是否图中9031的基极电压不够使之饱和,需9014先放大些再由发射极传给9031的基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图中9031的基极电压不够使之饱和,需9014先放大些再由发射极传给9031的基极?

这个是组成复合管.
看书不要看一半,往后翻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图中9031的基极电压不够使之饱和,需9014先放大些再由发射极传给9031的基极?

一般是前级的输出电流不足以使后级正常工作,所以才会用了复合管,使后级能获得足够的推动电流。

楼主:
感谢诸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
就你这个图,前面的9014基极不知道连接什么电路,怎么讨论分析?

网友:
VT1的基极与6V正极各引一根线,接两根不绣钢针,两针相距一厘米左右,插入水里,就是最简单水位控制器。

网友:
只需要Ic > Ib,就可以定义为放大状态。开关电路也是放大状态。

网友C:
前几天有一个贴,将基极和集电极短路,还以为等效于二极管,有坛友做了仿真,发现有区别,还有三极管的一些功能,找不到这个贴了,

网友D:
好奇9014的基极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9014的基极输入电压是多少?

不清楚,就这图,所以问问。是不是输入的是微弱的交流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就这图,所以问问。是不是输入的是微弱的交流信号?

这就是普通的继电器驱动电路,就是前管基极电流为0时后管集电极电流也为0,继电器不吸合;而前管基极电流为某值时,后管电流为饱和值并通过继电器线圈使其吸合。
这个过程当然有放大~所谓3极管静态工作点,是指能得到依照基极电流大小成比例放大的集电极输出电流,特别给基极施加的静态电流值。
这个电路中是不必给基极加静态电流的,基极电流为负或为0(集电极都为0)都可以只要为某正值能使继电器吸合就OK。
此时3极管只要饱和(开)、0(关)即可,所以叫开、关状态,没有设置工作点(施加静态电流)完成基极、集电极信号成比例放大那么复杂,但是3极管的作用仍是放大,只是来得更简单、暴力而已。

网友:
这个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不需要偏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有一个贴,将基极和集电极短路,还以为等效于二极管,有坛友做了仿真,发现有区别,还有三极管的一些 ...

是的,三极管BC短接不等于二极管。

网友(2024-05-30):
达林顿链接,增大总得放大倍数,看图应该是作开关继电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