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Hz的Q表为何用音频场管2SK117

楼主(2024-04-16):
10MHz的Q表为何用音频场管2SK117,耦合的不是交流信号?另外这个可以用2SK241代替吧

网友:
很多小信号音频晶体管做成跟随器,都能达到100Mhz频宽,应付你这里的10Mhz已足够。

网友:
从来没有什么器件说是音频专用,射频专用,适合的器件用在适合的地方

网友:
楼上正解。
参数冗余没毛病。
卡车也可以用来运送一个小件,
就是有点划不来。
但对于特别重要的情况,
比如要万无一失,
还是有必要的。
做仪器也是。

网友:
这个Q表的作者当时手头只有K117

网友:
以前我折腾无线话筒遇到8050三极管发射比9018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