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管收音机玻璃度盘断裂,用什么胶粘合修复最有效?

楼主(2024-04-16):
最近入手一电子管收音机,可惜的是运输中玻璃度盘断裂。尝试用几种胶水在断裂玻璃上面做过测试,比如油性原胶、手机屏胶乃至UV无影胶,效果都不理想。要么发白要么粘接不牢。在这里问一下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怎样处理、使用什么胶水粘接效果最佳?再此先谢过了。

网友:
我觉得UV胶是最合适的了,既然楼主都试过了,也没其他可推荐了

网友A:
透明树脂结构胶不知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透明树脂结构胶不知怎样

也会发黄~最好的是UV胶

网友B:
先扫描原度盘备用,修复失败时可美工店PC板打印代用。 还是试一试uv胶修复,考虑衬垫整张度盘尺寸的开孔玻璃,抽真空减少气泡、空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树脂结构胶不知怎样

是环氧胶吗?只粘裂缝处也是不牢,除非在反面裂缝两侧也涂上一些,比如1cm左右,固化后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扫描原度盘备用,修复失败时可美工店PC板打印代用。 还是试一试uv胶修复,考虑衬垫整张度盘尺寸的开孔玻 ...

您是指在度盘背面贴一层玻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指在度盘背面贴一层玻璃吗?

背面能粘粘牢最好,要是胶水与印刷层有反应或是印刷层有松动脱落就只能正面

网友:
可以去做广告字的店,他们有激光焊枪,可以焊塑料,金属,焊接强度非常好。
也可以买个塑料焊枪,先把别针夹焊固定,再焊一层有机玻璃就行了。

网友:
普通的502不行吗?滴少一点试试

网友:
曾经我也幻想过世界上有这个胶,其实没有。第四楼朋友说的对。先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做好修复不了的备份(可以复刻玻璃的或亚克力的,只是费点钱)。然后假设安装许可,想办法在断裂的长边用塑料或不锈钢U型槽把度盘裂口封死。然后仔细看裂缝是否完全吻合。在反面贴上一两层透明胶。再用新买的502胶水(流动性好)在度盘正面胶,由于毛细作用,502会短暂一段时间快速渗透到整个缝隙。等24小时以后,用美工刀斜面(不是刀口面)把正面多余的502刮掉。
即使这样,还是会有一点痕迹。如果楼主和我一样有点完美主义。建议把数码相机照片带着,找门口复印社用PS软件修复一下,得到1:1图片文件,委托他们或者咸鱼上专门做度盘的。定制。看是玻璃还是亚克力、尺寸大小、套色数量、是否有金色,价格从大几百到小几百不等。
如果机器也就2-3K,建议楼主就按我的方法502试试,但千万不要在反面滴

网友:
把这个玻璃板上的图案原样复制下来,到嘉立创去做一块亚克力的,20*30CM面积费用二、三十元,可以拼板。

网友:
可以试一下彩色激光打印然后热转印

网友:
玻璃度盘断裂我的维修方法是,将度盘对齐,在度盘背面用小块的玻璃用二合一胶粘贴上就可以了。

网友:
长见识了,各位大神的方法都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打算再次尝试UV胶。另外,今天刚听到UV打印这个东西,拟找当地广告公司采用UV打印重做一块玻璃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