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sy2015 MCU损坏坏机修复

楼主(2024-04-16):
这台电磁炉是自用机,在当年花了400++RMB,用了近20年了。今年南方的回南天比较长,在这种天气的情况下,运行过程爆保险了。
拆机,发现IGBT,保险丝烧毁。进一步检查发现,IGBT上的热敏电阻连接线击穿,与散热片放电了,这下感觉完了,这高压可能进MCU了。测试发现MCU电源端还有好些I/O都击穿短路了,三端稳压7805输入-输出也击穿短路了。该扔了吗?
那时候400++的电磁炉,用料就是扎实,铜线盘不用说,0.27U的谐振电容,5U滤波电容容量一点都没少。330K,240K 470K的金属膜取样电阻也是妥妥的。还是想要它起死回生。看了梁先生的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尤其是PWM章节,感觉有希望救活它。
换上保险丝和IGBT,7805。在线盘位置上接入200W的钨丝灯。测量LM339功能正常。推动三极管,以及18V稳压管都正常。
主板没有问题了,就得想法让它工作起来。
1:没有PWM 如何解决。其实PWM进入到IC2D比较强之后也就是一个直流电压,所以加一个可调的直流电压,这个电压小于5V,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调节电压就等于调节功率,电压越高功率越大。网上买一块555的小型马达调速器也可以。我这里用的是20KHz,占空比调节范围1-100%
2:PAN信号,由于没MCU,这里不要。
3:我的主板上风扇和蜂鸣器之前是共用I/O,这里就只管风扇的运行了。直接给FAN连接一个5V。同时断开蜂鸣器。
4:IGBTEN通过开关的接到5V上,开关闭合,电磁炉就可以进入工作模式。
5:使用方法,放上锅具,调节好电位器,闭合使能开关,就可以启动了。当然最好加一个功率计,记住最大功率电位器的位置和停止加热的位置。就可以很好的使用了。
本改机没有过温保护,过流保护,如果花功夫也可以搭一个保护电路,也可以使之更加完善。

网友A:
够能折腾的,我捡了一个电磁炉,操作显示功能正常,满以为毛病简单维修容易,可拆开一检查不是那么回事,CPU始终不出PWM信号来驱动IBG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能折腾的,我捡了一个电磁炉,操作显示功能正常,满以为毛病简单维修容易,可拆开一检查不是那么回事,CP ...

  帮批发电器的亲戚修理一台不加热的电磁炉,检查出MCU的PWM引脚对地短路,幸好有很多同款的电磁炉料板,拆一个换上即可。小牌子的电磁炉是谁批发谁负责售后,厂家可以提供电路板等配件的。

网友:
真牛B ,变通使用,又多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B:
怎么我下载楼主的电磁炉维修资料都是乱码?

网友:
技术不错,修东西就得有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下载楼主的电磁炉维修资料都是乱码?

可能是PDF打印机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_^

楼主:
附件里面是有图的,只是没发正常工作的图片。已经正常工作半个月了,才发的贴。

网友:
大家帮 楼主搞个好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