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C6507隔离式电源的低噪声1.5A变压器驱动器,内置80V耐压MOS

楼主(2024-04-16):
1 特性
1• 用于变压器的推挽式驱动器
• 宽输入电压范围:2.25V 至 V
• 高输出驱动:
• 低 RON,4.5V 电源时的最大值为 0.25Ω
• 超低 EMI
• 扩频时钟
• 精密内部振荡器选项:160kHz (ZC6507A) 和
420kHz( )
• 通过外部时钟输入同步多个器件
•
• 低关断电流:< 1μA
• 热关断
• 宽温度范围:–55°C 至 125°C
• 小型 8 引脚 SOP-8 (DBV) 封装
• 具有软启动,可减小浪涌电流
2 应用
• 用于控制器局域网 (CAN)、RS-485、RS-422、
RS-232、串行外设接口 (SPI)、I2C、低功耗局域
网 (LAN) 的隔离电源
• 低噪声隔离式 USB 电源
• 过程控制
• 电信电源
• 无线电电源
• 分布式电源
• 医疗仪器
• 精密仪器
• 低噪声灯丝电源
3 说明
ZC6507是一款低噪声、低 EMI、推挽式变压器驱动
器,专为小型隔离式电源而设计。该器件通过 2.25V
至 V 的直流电源来驱动薄型、中间抽头的变压器。
通过输出开关电压的转换速率控制和扩频时钟 (SSC)可
实现超低噪声和 EMI。ZC650 包含一个振荡器,之后
是一个栅极驱动器电路,此电路提供补偿输出信号以驱
动接地参考 N 通道电源开关。该器件包含两个 1A
电源 MOSFET 开关,确保在重负载条件下正常启动。
开关时钟也可由外部提供,这样可确保准确定位开关谐
波或者与多个互感器驱动器搭配使用。内部保护 功能
包括一个 1.7A 的电流限制、欠压锁定、热关断且先断
后通型电路。ZC650 具有软启动特性,可防止大负载电
容器在上电过程中出现高浪涌电流。ZC650 可采用小
型 8 引脚 SOP-8/DBV 封装。该器件的运行温度范围
为 –55°C 至 125°C。

网友:
介紹蠻高大上的,怎麽看怎麽像個逆變器模塊。

网友:
对标Ti的SN650x吧。

网友:
对应TI的DRVxxx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