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推荐一款便宜的内存条

楼主(2024-04-16):
一台戴尔迷你机故障,插上电源风扇自转,显示屏不亮,报警二黄四白灯。我猜想是不是它坏了,网上买原型号的太贵要一百多,小白玩家不值,想请教各位老师帮看看能用什么便宜的内存条代替,能点亮屏幕,运行不太流畅也行。本人小白。先谢各位老师了!

补充内容 (2024-4-18 22:35):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谢谢ccczzzyy老师教的替换法,在另台机上测试了内存条是好的,没问题。

网友A:
买先锋的!酷兽,金白达,一类就行,这几个我装机都买过挺稳,JD自营买就是,不是内存问题也好退

DDR4 就行

网友B:
闲鱼上随便收DDR4就行

网友C:
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再插回去试试看

网友D:
DDR4/8GB闲鱼也就几十元

网友E:
三星DDR4单面内存,单条8GB容量,3200频率。三星内存兼容性好一些,尽量还买三星的吧,或者海力士或者美光也行,远离国产杂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先锋的!酷兽,金白达,一类就行,这几个我装机都买过挺稳,JD自营买就是,不是内存问题也好退

DDR4  ...

好的,谢谢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随便收DDR4就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再插回去试试看

谢谢,擦过了,擦几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4/8GB闲鱼也就几十元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DDR4单面内存,单条8GB容量,3200频率。三星内存兼容性好一些,尽量还买三星的吧,或者海力士或者美光 ...

好的,谢谢!我只想证明是不是内存条的问题。其实机子问题不少,除了不亮屏还自启,不知bios设置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擦过了,擦几回了

烂电脑我有蛮多台,本懒得折腾了,看这机子小巧可爱,又说是 款的,usb3.0的接口又多,一下子就有了折腾的冲动。

网友F:
我就认准威刚的了,几十年前到现在都是用威刚的包括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认准威刚的了,几十年前到现在都是用威刚的包括U盘。

谢谢版主,我见有威刚,以为是杂牌军,原来还是大牌货。

网友G:
把内存条在正常机器上试一下,就能判别好坏。替换大法,屡试屡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内存条在正常机器上试一下,就能判别好坏。替换大法,屡试屡灵。

苦就苦在我没有这种机子,有就省去了很多麻烦。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内存条在正常机器上试一下,就能判别好坏。替换大法,屡试屡灵。

对呀,小孩有台新款台式机,就不知是第几代的,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H:
我觉得戴尔的兼容性还是比良心想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戴尔的兼容性还是比良心想的好

我小白,很多东西不懂,只知道点点皮毛,望多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内存条在正常机器上试一下,就能判别好坏。替换大法,屡试屡灵。

谢谢老师指点,经替换大法,内存条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经替换大法,内存条好的。

下面就要看看显示器能否显示启动过程,能否进BIOS,

楼主:
现在就是故障机屏幕不亮。我想,既然内存条是好的,主板又有二块,换了也是同样故障,所以基本上是CPU坏了。老师看法如何,请指点。

网友I:
至少应该发个型号,或者看一下后面的显示器接口,有的电脑既带有集显输出,也有显卡输出,所以要优先把显示器接在显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至少应该发个型号,或者看一下后面的显示器接口,有的电脑既带有集显输出,也有显卡输出,所以要优先把显示 ...

主机就一个VGA接口,据说集显在cpu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