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收音机AGC电阻如何取值?

楼主(2024-04-16):
最近搞了不少收音机,但是都没有自动增益功能,现在想加进去,碰到的问题是两个基极分压电阻应该取值多少合适?因为我用3.8V锂电池供电,和图纸的不一样

网友A:
不需要调整,因为基极偏置是稳压的,也就是不管你用多少的电源,基极供电电压都是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如果是锗管机,基极不稳压,此时AGC电阻作为基极下偏置电阻的主要部分,决定AGC分流作用的强弱,因此如果电源电压升高的话需要把这个电阻略微增加一点,电源电压降低则略微减小一点,变化比例基本等同于电源电压变化比例即可,上偏置电阻根据静态电流需求调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调整,因为基极偏置是稳压的,也就是不管你用多少的电源,基极供电电压都是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不会有 ...

就是使用原图上的电阻值吗?3.6V-4.2供电不影响额,因为我现在是使用两个100K的电位器来调整,而且中放极我没有使用二极管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使用原图上的电阻值吗?3.6V-4.2供电不影响额,因为我现在是使用两个100K的电位器来调整,而且中放 ...

不影响,基极的供电用两个二极管稳压了

网友B:
AGC有个时间常数,就是楼主圈出的10K电阻和左端的电解10uf的乘积,这个不要轻易改,另一个圈出的电阻就是上偏流电阻,想一中放多大电流随你调节,习惯上以一中放管放大倍数变化大的那段选取电流,一般取0.3-0.5ma,当然也有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GC有个时间常数,就是楼主圈出的10K电阻和左端的电解10uf的乘积,这个不要轻易改,另一个圈出的电阻就是上 ...

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