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缓冲放大器输入与输出压差有办法修正补偿吗?

楼主(2024-04-16):
我的玩具电压表输入阻抗不高,对内阻大的电路测量影响大,加了一级OP177缓冲放大,发现输入与输出有点微小误差。测量了一下10测量有大约30微伏负误差。不是我要求高而是既然知道了有这么回事想知道有否办法补偿修正,特向老师们请教。
毕竟我玩具表指标远低于这么小的误差不好意思纠结

10V输入

缓冲输出

直接测量输入与输出电压差

测量10伏内电压压差都是负值

网友A:
你这个输入端与输出端电压差,明显就是运放本身的offset(失调)电压直接带来的,因为你这里接成1倍放大。

要解决此问题,也很简单,按照datasheet里下面图3的offset电压调零电路来做就是。如果调节时嫌过于灵敏,那么,自己可以稍改一下:加2只10k电阻在微调电阻的两端,并将微调电阻改小至合适的值(比如200欧)

网友B:
自己加电阻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电阻补偿?

把反馈电阻设成1.000003倍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输入端与输出端电压差,明显就是运放本身的offset(失调)电压直接带来的,因为你这里接成1倍放大。
...

这个简单,到夜折腾看看。

网友:
你要做一个自动校0,校准的程序.(当然也要相应的电路,如输入短路电路) 大概是y=a+bx

另外, 测量电压输入端, 要低输入偏置电流(不高于100pa). 成品的,会用JFET集成对管,业余可以用JFET输入运放. 因为JFET输入的失调电压/失调电压温漂都不少,所以还是要用自动校0电路.

a, 是offset error
b, 是gain error (放大倍数不是1.000000)

网友:
选用OP177可能不太适合,其输入偏置电流Ib有几百pA最高到几个nA。可以试试OPA197,或者OPA140看一下效果, Ib都是几个pA的量级。

网友:
一个不行就两个,开环串了后当成1个,整体闭环100%负反馈,偏差可以再压降至少10000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到夜折腾看看。

他这个(调整)消除的是运放的 Vos,而 Vos 是一个定值,不会随输入(输出)电压而改变,你的误差是一个随输入电压增大的误差,显然不河狸。

我刚才试了下手头上来源不明的 OP177 跟随器,0~11V 大概有数 uV 变化,这可能是 Ao、CMRR 和 PSRR 不足导致的,但也没你的辣么大(十倍)。

btw. 如果你不方便控制你的表可考虑斩波运放,它具有更低的 Vos,而通常的,这个是软硬件配合消除的误差,比如我的 Voltgen 中的缓冲运放是 AD711,它的 Vos 更大一些,但我周期将输入对模拟地(以及基准)短接,然后以软件扣除这个误差,显然你的表没有这个设计。

网友:
Chopper stabilized operational amplifier

网友D:
图中是俺正在画的 ADR1399 基准的输出级,有限流功能,还没仿真、更没实测,仅供参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调整)消除的是运放的 Vos,而 Vos 是一个定值,不会随输入(输出)电压而改变,你的误差是一个 ...

我用的OP177是几元一个的淘宝货肯定不是正品。手上还有从拆机佬那购的拆机货,有时间再焊个试试,已经见过拆机佬的基准块非真品(标几个PPM温漂的漂到10多PPM)对拆机OP177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还有个问题,我使用的是正18V与负1.2V给OP177供电,不知道这样供电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是俺正在画的 ADR1399 基准的输出级,有限流功能,还没仿真、更没实测,仅供参考哈!

有限流好啊短路就不怕烧IC了,请问该电路三极管可以使用普通8050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OP177是几元一个的淘宝货肯定不是正品。手上还有从拆机佬那购的拆机货,有时间再焊个试试,已经见 ...

ADI 给的 OP177,Vs=±15V 时 Vcm 最小值 ±13V、典型值 ±14V,所以只能说如果你计划的最低输入电压 0V,-1.2V 电源可能不是绝对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I 给的 OP177,Vs=±15V 时 Vcm 最小值 ±13V、典型值 ±14V,所以只能说如果你计划的最低输入电压 0V ...

那就改为-2.5V看看,刚好用431稳压。